9600,19200波特率不能切换

楼主(2009-09-28):
各位高手:我是NEC的初学者,我在通信过程中不断的切换波特率,600bps,1200bps,2400bps,4800bps都可以切换使用,但是9600,19200就不能通信,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它可以切换,9600,19200为什么不能切换!恳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2009-11-27):
你看下你的光耦速度能不能达到这么快

楼主:
MasterD:
    这波特率跟光耦速度有关系吗?发送,接收数据是经过光耦来发送接收的,光耦响应很快啊,会影响9600,19200波特率的发送,接收数据吗?

网友:
一般的光耦基本上都不能响应19200,9600也有点老火!可以减小光耦的上拉电阻或许能达到9600.

网友(2009-12-29):
我原来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后来改用高速光耦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