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与单片机之间的电平匹配

楼主(2009-09-28):
单片机为5V TTL电平,SD卡为3.3V TTL电平,大家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
访问SD卡,我从来都是用3V的MCU,你为什么要用5V的?

网友:
2K欧+4.7K欧分压为3.47V左右

网友:
用CPLD电平转换.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二楼的能双向通讯吗?

网友:
如果是平时做做实验,用三极管就可以了。不推荐用电阻分压的方法。

网友:
不需要双向,只要向SD卡的电压变成3.3V就可以了,SD卡到单片机3.3V没关系的

网友(2009-10-29):
74LVX4245 3.3V与5V电平转换

网友:
SD卡是可以直接工作在5V的。
Mini SD与Micro SD卡工作在5V就会烧。
(个人经验)!

网友:
用电阻分压电路也可以。

网友:
74hc245,便宜又好用,绝对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