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128的总线能不能扩展有moto接口的外围片子?

楼主(2009-09-28):
atmel128的总线是intel模式,有读写两个控制线,我现在所用的时隙交换片子MT89L80的控制接口是moto,怎样才能用128正确的控制它?具体的硬件电路应该怎么连接?
  我现在是128的数据总线接8980的数据总线,锁存器573出来的8个低位地址线,我挑选了6根作为8980的地址线,其次,8980还有读写线,片选线,DS使能线,我都一一接到了普通的IO口上,不知道这样的接法对不对?我现在写相关的程序调不通,请大家指点

楼主:
没有朋友给我回复吗

网友:
如果硬件不支持,还可以软件模拟了

网友:
我不知道如何解释,因为你实在不具备相应的基础知识。不过明确告诉LZ,你那样的接法是不行的,靠软件实现非常困难。

要求不高的话,就采用2楼的方法,全部都采用GPIO方法,用软件模拟出6800的时序。效率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