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10 + 功放问题

楼主(2009-09-28):
用CC1110+PA来传20公里远

有什么芯片推荐一下吗。。

网友:
107db, 发送17db 能支持二公里算,二十公里需要增加:2*2*2*2=16公里。6*3=18db.则发射功率需要约17+18=35db. 需要四瓦以上的功率。。。

网友(2012-03-24):
我觉得TI RF IC都是比较低功耗的 如果想传输距离远 个人认为选TI RF IC不合适

网友:
其实长距离都不是靠大功率解决的。
同步通讯卫星转发器是几十瓦到百瓦的功率,传到地面走了36000km。

网友:
目前业余条件下能做的最好的是月面反射通信,2×380000km,几百瓦功率。
用的是150M频段,关键点是天线要好,还得一群八木组成天线阵。

网友:
在功率一定的情况下,滤波器+LNA往往对距离扩展有神奇的功效。

网友:
一颗LNA可以实现在UHF段大约30DB的增益,结合CC1110自己的-100多DB的灵敏度,可以做到-130多DB的灵敏度。做好滤波措施,就可以体现距离优势了。相当于在发射端增加了一个30DB增益的PA。

当然LNA也不是万能的,如果遇到同频干扰,那就得比谁的嗓门大了,加PA是不二法门。只是ISM频段这样加PA,有违法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