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刚到的GPD-3303电源,手痒痒就拆了看看

楼主(2009-09-28):
GPD-3303电源拆解

网友:
用料还是很足的!
请问发了多少米!

楼主:
用料还可以,就是线有点乱

楼主:
报价2400,我拿1500不到点

网友:
稳压精度怎样?????????

楼主:
这个电源的外观还不错,操作也方便,就是前面板的发热比较大,感觉有50度左右,从拆下的前面板上看,他的6个稳压管子都是贴在PCB板上的,2个7815,2个7915,1个7805,1个7905

网友:
60V / 5A当然要比30V / 3A的电源用料足了,这个东西全是模拟电路搭起来的,最明显的就是中间那个超重的大电感,两路设计,完全对称设计,还有一路5V输出电压。

楼主:
我用6位半的表校对过,误差不大,这个电源的性能还是可以的

网友:
超重的大电感???

网友:
那是变压器吧。多少米啊?

网友:
感觉比我买的深圳麦创 MPS3005L-3好一些,开关机的时候有电压冲击。

网友:
顶7楼 :  "这个东西全是模拟电路搭起来的,最明显的就是中间那个超重的大电感,两路设计,完全对称设计"

网友:
【12楼】 aozima
积分:1236
派别:
来自:
        顶7楼 :  "这个东西全是模拟电路搭起来的,最明显的就是中间那个超重的大电感,两路设计,完全对称设计"

**********************************************************************************************************

有电感吗?
没发现啊,是环形变压器吧

网友:
中间的那个变压器我想买一个,以前买过一个(铜贵的时候),老板保证铜线做的,结果后来拆开看才知道是铝线做的。打电话理论,他竟然说没给你水泥做的就不错了(不明白水泥怎么做),真郁闷,所以我一直觉得浙江投机分子太多。

网友:
买绵阳那边的,保证铜的。
东边沿海都黑心了,做事没规矩。

网友:
【8楼】 thyzw
报价2400,我拿1500不到点
-----------------------------

1500的话, 也想买一个, 方便的话, 说一下渠道, QQ851754292

楼主:
16楼,这个价格我是拿的代理价,我们的一个代理商专做固纬的仪器的,我和他们很熟,这是我帮我一哥们买的,我先拿来用了,呵呵

网友:
变压器那样放,漏磁不全都到PCB上了?

楼主:
本来要的是GPS-3303C,他那没现货,正好有一台GPD-3303,就直接把这个发给我了

网友:
以前拆过GPS-3303C,所以对这个感到挺熟悉的,中间的那个很笨重的是大变压器,电感纯属笔误,貌似GPS-3303C当初设计的时候是四路,板上还留着空位置的,莫名其妙的坏了一路,检查了一番,另一路插错线缆,烧掉一个三极管,还好从坏的那路上拆了一个修好了,模拟部分很强大,数字部分坏了不好修。

网友(2010-04-28):
请问是那边购买的?

网友(2010-06-17):
1500真的很便宜啊。。。。。。。。

网友:
能搞到图纸吗?

网友(2010-09-27):
回复 楼主:

东西很好但是可能也不便宜

网友(2011-08-20):
没看到前面板的拆解图

网友:
请问实重是多少KG?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手册上写着“大约7kg”
实际感觉没有那么重吧

网友(2012-10-31):
调整管是 MOS 吗?

网友:
俺手里有一台这个  和你这个差不多 精度高了点

拆了几遍了 前板设计不当 元件都在里面散热不好 长时间使用温度确实高了点

网友:
纹波+噪声多少?我有一台GPS-3303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