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12864读数据问题

楼主(2009-09-29):
最近学到12864发现总是不能读数据,
先是忙标志读不出来!
想想算了吧,急也不在这一会儿,就用延时拖过去了!
当学到12864的绘图模式时就犯难了!
在对单个点独立操作时需要读出操作地址的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后再送回去,以便不改变其他内容!(对单个点操作嘛!)
但总是读不出来正确的数据!
查了几十遍,操作时序也符合要求!可就是读不出来!
网上查了很多资料也没有说有读出来的!
有没有哪位兄台从12864里面“盗”过数据的啊!
指点一下!
感激不尽!

网友:
没玩过,
一个想法,用内存映射。
用一个内存池来映射12864的内容,
显示时,把内存池数据送到12864
修改时,只是修改内存池数据即可。
理论之谈,没有实际做过的。

网友:
12864读取数据一定要根据数据手册上的说明,每条命令都有一定的响应时间,若没有等待足够的响应时间而读取数据口上的数据,这样读回来的数据一定是错的!所以楼主应该认真阅读控制芯片的datasheet。

楼主:
1楼想法非常正确!
不过现在用51
要弄个1K的RAM映射不容易呀!

感谢2楼的提醒!
再试试吧!

网友(2010-05-26):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不知道你解决了吗?

网友:
检查一下你程序里面读LCD的部分,看看单片机的单口方向有没有在读的时候设置成输入,如果是普通51单片机的话,是否在读的时候将端口赋值为0xFF? 这个对于读操作来说至关重要。

网友(2020-02-26):
呵呵,高明的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