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开启9234的OCD功能

楼主(2009-09-29):
各位好!如何简便的开启9234的OCD功能(不用程序向导生成软件),

网友:
datesheet很清楚有说明

楼主:
试过不行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请讲解一下

网友:
9234使用外部中断 3(INTP3)来仿真,将INTP3配置成用于仿真功能即可

1、将INTP3 I/O口设置成输入口(PM4.1;);

2、将INTP3 使能(PMK3=0;);

3、将INTP3设置成上升沿有效(INTM1=0X01;);

4、将总中断打开(在pm+中:EI();)( 在IAR中 __enable_interrupt();)

5、将以上设置放在主循环之前,其他地方最好没有和以上重复的设置,如果有
请注释掉

以IAR为例,程序为:

PM4_bit.no1=1;
INTM1=0x01;
PMK3=0;
__enable_interrupt();

网友:
用MINI2还必须预留部分ROM空间

楼主:
还有其它地方吗,还是进不去急死了请高手指教!

楼主:
系统连接到78K0S-QB在装载模块的时候提示
f0c3f:The intended value is not permitted for on-chip debugging (addrss:0x0081)

                                 确定

网友:
用applilet生成一个工程看看,就知道怎么自己写了

选项字节中P34要用作reset口,工程里加个asm文件,按图所示写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