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Gerber文件给工厂做板,厂子说打不开,麻烦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2009-09-29):
第一次用Gerber文件给工厂做板,厂子说打不开,文件我付在下面了,麻烦大家帮我看看是格式不对还是给的文件不对,谢谢!

网友:
我查看了一下,Gerber 文件没问题。

楼主:
谢谢【1楼】 atommann 的回复,看来我得换个厂家再试试看了。

网友:
CAM350 V5打开没问题     跟工厂沟通下

楼主:
好的,我联系一下看看,谢谢【3楼】 ksniper

网友:
是打不开,得导入。。呵呵。。。

画得蛮漂亮的。就是左面的插座引出不太美观。。学习!!

网友:
楼主 你的好像没过孔文件

网友:
To 【楼主位】 pspice

CAM350 v10.0.1 可以正常打开。
一些其它工具打开不正常,主要问题表现在钻孔文件上。
可能原因在于:楼主设置钻孔文件格式 FILE_FORMAT=2:4 ,选择的是“Trailing”,而不是“leading”。
例如,用 Viewplot 工具,选择“leading”时必定出错;选择“Trailing”就正常。

To 【6楼】 banyan_city 阿城

.TXT 文件就是钻孔文件。FILE_FORMAT=2:4 。

网友:
cam350 v9 正常打开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问题已经解决。
主要是沟通的问题,我没有和厂家明确生成Gerber文件的软件名称及版本。第一次用,没有经验,下次就好了,呵呵。。。
再次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2010-03-21):
回复 网友A:

那正常选择“Trailing”,还是“leading”啊?这个要和板厂协商吗?那这两个选项又是代表什么意识呢?
还有这个NC Drill Setup要和Gerber Setup 的“高级”里面要保持一致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正常选择“Trailing”,还是“leading”啊?这个要和板厂协商吗?那这两个选项又是代表什么意识呢?
还有这个NC Drill Setup要和Gerber Setup 的“高级”里面要保持一致的吧?
同问?

网友:
不需要的。。。厂家应该会处理。

网友:
不需要是什么意思啊,总的有个选择吧,做时还是和板厂核实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不用Protel Altium EDA软件?
问题原文:

在“Leading/Trailing Zeroes” 区域,正常选择“Trailing”,还是“leading”啊?这个要和板厂协商吗?那这两个选项又是代表什么意识呢?
还有这个NC Drill Setup要和Gerber Setup 的“高级”里面要保持一致的吧?,如果设置不一致是不是,在导入的时候修改属性是否也可以呢?

不知是否能给解答一下。最近我也整理了一份关于Gerber的资料,但是好多谈到这个地方都是含糊其辞。

还有Eagle导出的有钻孔引导层(Drill Guide)吗,能出钻孔位图符号对应的孔大小的列表吗?如果没有对于全工艺的板子,在国内做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还有就是电路板边框keepout与mechanical1的问题,好多网上载到的资料都是提到直接发PCB文件用keepout是无所谓的,如果真的要导出Gerber文件是不是非得用mechanical1因为导出边框层(如上图)右侧的选项只有机械层,而且我发现选择左侧的mechanical1,会只在GM1单层显示,而选择右侧的mechanical1会在所有层显示,正规做法应该是选择右侧mechanical1导出边框。到这我又迷糊了,那我用keepout做的边框,要导出Gerber时之前要改成mechanical1吗?因为出keepout不会像右侧mechanical1那样在所有层显示?
本人一直想发给厂家Gerber,但是对这方面了解不熟,一直发给板厂的都是PCB文件,一但搞砸一批板子我可就挂了,最近一直在大量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也在整理。希望有一天,我和厂家沟通时能问的比较专业一点。能达到双方一点就通。这也是我一直没敢发Gerber文件前期所做的准备工作!希望能解决我一直画糊的问题。

网友:
To 【14楼】 wangqh1983

以前我用到 Altium Designer 2004 SP4。
昨天也看到了你整理的一份关于Gerber的资料。
你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的精神值得赞赏。
对于你提出的问题,我需要思考、整理一下,再回答你。

网友:
谢谢JQ_Lin,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
To 【14楼】 wangqh1983

    我很久没有使用 Altium Designer 2004 SP4 了,而且没有用它做过Gerber。同你用的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 可能还有一定差别。临时操作一番,查查英文单词,学习领会一下,又仔细看了你最近写的《Altium Designer导出Gerber文件设置步骤.pdf》文档。

    我第一次用EAGLE出Gerber文件时,心里也是没有底。除了同时用几种GerbView工具反复观察外,还特地以询价的名义,将Gerber文件发到深圳,由那里的朋友传给几个制版厂看过和划价。如果不放心,你也可以学我那样做一次。
    下面,我根据自己的学习和理解,简要回答你的问题,仅供参考。

一、Suppress leading zeroes 和 Suppress trailing zeroes 这两个选项代表什么意思?

    长度单位和数据格式,没有解释的必要了。
    在确定长度单位和数据格式(例如2:4,即省略了小数点的六位数)后,坐标数据的首尾有空缺的位置均用“0”补齐。例如:
        X  0.055  Y  0.5        X000550Y005000
        X  0.75   Y  1.5        X007500Y015000
        X  7.85   Y  5.85       X078500Y058500
        X 10.5    Y 15          X105000Y150000
        X 15      Y  8.575      X150000Y085750
这样,补在前面的那些“0”——leading zeroes 可以称作“前补零”或“前导零”;补在后面的那些“0”——trailing zeroes 可以称作“后补零”或“跟随零”。
    我只是在近两天才从查到的英文含义和实际作用来这样称呼它们的,并不知道它们在实际工程中的专业术语,何况我的英文是半路学的,很垃圾。有不妥之处,以专业术语为准。

    如此表达坐标数据,数控设备(CNC)在没有小数点的情况下,能够很容易地识别这些数值。
    我们知道,在数控加工数据中,X、Y(或更多)轴坐标数据占有绝大部分的量。如此表达坐标数据,庞大复杂的项目,其Gerber文件的尺寸必将会变得很大很大。
    为了减小Gerber文件的尺寸,我们可以省略前面的那些“0”,以最后一位作为计数的基准;或者省略后面的那些“0”,以最前一位作为计数的基准。但必须向CNC声明,且绝对不能把前、后的“0”同时省略掉,否则,就让它找不到北了。

    省略前面的“0”:
                                X550Y5000
                                X7500Y15000
                                X78500Y58500
                                X105000Y150000
                                X150000Y85750
    省略后面的“0”:
                                X00055Y005
                                X0075Y015
                                X0785Y0585
                                X105Y15
                                X15Y08575
    可见,减小文件尺寸的程度取决于数据格式的设置和实际有效数据位的分布。
    当然,还有其它减小文件尺寸的设置项可选,例如,PROTEL的“Optimize change location commands”——在此略过。

    这样,以PROTEL为例,在生成Gerber数据文件时,就有了如何处理这些“0”的选项——Leading / Trailing Zeroes——是否省略前导零或后补零:
    Keep leading and trailing zeroes    保留前导零和后补零    (文件尺寸大)
    Suppress leading zeroes             省略前导零            (文件尺寸减小)
    Suppress trailing zeroes            省略后补零            (文件尺寸减小)
    三者只能选其一。

    suppress    v.  镇_压, 平定; 查禁; 压制; 废止
在这里,译作“去除”、“禁止”或“省略”,应当都比较恰当吧。

二、在“Leading/Trailing Zeroes” 选项区,选择“Trailing”,还是“leading”呢?这个要和板厂协商吗?

    懂得上面的道理,就知道如何选择了。在“NC Drill Setup”和“Gerber Setup - Advanced”里的设置要保持一致,便于记忆,避免混乱,减少麻烦。
    实在不放心,就选“Keep leading and trailing zeroes”,保留前导零和后补零,不作处理,文件尺寸大点罢了。毕竟通常板子不大,也不甚复杂,反正也大不到哪儿去。

    即使两种场合的设置做到了一致,生成的Gerber文件到了不同的GerbView工具那里,表现也不尽相同。例如CAM350,在一次性导入时,仍可能发现,不能完全识别PROTEL的.TXT钻孔文件,把2:4的数据格式列表为2:3。这时,设计者和制版厂都要注意,在列表中将搞错了的属性纠正过来。

    制造技术发展很快,我对目前国内制版厂的设备配置状况不了解。曾见有人说,天马钻床,前省零,不能被识别。
    至于某些设置是否需要同制版厂沟通的问题,我想,给制版厂发送Gerber文件包的同时,另附上一份“注释.TXT”文件,这就足够了。
    注释文件内容包括:板子外形尺寸(长×宽)、PCB设计软件名称和版本、各层Gerber文件的名称及含义、数据格式、省零方式、工艺要求、联系方式及其它等事项。发现问题也会很容易沟通和解决。

网友:
这样,补在前面的那些“0”——leading zeroes 可以称作“前补零”或“前导零”;补在后面的那些“0”——trailing zeroes 可以称作“后补零”或“跟随零”。

leading zeroes 确实是“前导零”。trailing zeroes 一般翻译为“尾随零”,很别扭的译法。

其实按意译的话,感觉“前补零”“后补零”还是最贴切的。

网友:
To 【14楼】 wangqh1983

续【17楼】

三、关于 Keepout 与 Mechanical1 的问题。

    Keepout主要用于布线。布线完毕,它的真正使命就结束了。用它作边框,而不用Mechanical,输出Keepout层,照样能做板,这是事实。
    在DOS时代,我曾用PROTEL的Top层的细线条作边框和尺寸标注(以便监督制版厂的裁切质量),照样做板。
    EAGLE自带的CAM处理器gerb274x.cam通常把外框Dimensions默认到顶层丝印之中。SparkFun_Eagle Gerb274x.cam则把外框Dimensions默认到顶层之中。而Sunstone.cam又把外框Dimensions作为独立的层输出。
    可见,没有一定之规。设计软件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活动空间,灵活运用是正道。既然PROTEL本来有Kechanical层,专用于机械的,用它是更正解一些吧?做Gerber时,就没有勾选Keepout层的必要了。

    另外我想,选择左侧的Mechanical1,只在GM1单层显示就足够了。而右侧的Mechanical1加到所有层(Mechanical Layer to Add to All Plots),是可选项,不是必需的。从英文字面上可知,只有在需要打印所有层的版图时,那些机械边框和尺寸才有存在的意义。

四、关于用EAGLE的Gerber文件在国内做板的担心的问题。

    我未见Eagle导出的有钻孔引导层(Drill Guide),也没有钻孔位图符号对应的孔大小的列表。但对于全工艺的板子,在国内做板不会受到影响。理由有三。
    理由1.  制版所必须的基本指令和数据,在EAGLE的Gerber文件中已经完全包含。
    理由2.  所有高级一些的设计软件,都在基本数据和功能的基础上不断开发、创新。PROTEL的钻孔位图符号及其对应的孔大小的列表就是利用Gerber的基本数据实现的,但不是必不可少的,属于可有可无,甚至是花里胡哨的东西。例如,在你用的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 里,看到的是图例和数据的表格;在我用的 Altium Designer 2004 SP4 里,看到的是图例和数据阵列,缺少表格线,早期的版本,花哨的还不够。
    理由3.  国内制版厂所用的设备都是引进国外的,或者国产化的,还要国际接轨,不兼容的情况不会太多了吧?软件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免费使用的GerbView工具,那一个不是国外的?
    在国外没有问题,在国内也不会有问题。所以,应当不用担心。只是国内知晓EAGLE的和使用它的人不多罢了。当然还有不少人认为是低档玩具,用它有损于自己的人格。

----------------------------------------
    全部回答完毕。
    我整理、打字的速度太慢,拖了好几天。

网友:
哇。。。JQ_Lin 老师又码了这么多字,感动。

“EAGLE自带的CAM处理器gerb274x.cam通常把外框Dimensions默认到顶层丝印之中。SparkFun_Eagle Gerb274x.cam则把外框Dimensions默认到顶层之中。而Sunstone.cam又把外框 Dimensions作为独立的层输出。”

个人感觉作为独立的层输出比较好。但无论用哪一种,厂家都会找出外框的,但不知是否要分离出来,所以感觉可能还是独立输出的方式对厂家更方便些。

网友:
第一次找JLC打样,问他们gerber有什么要求,回答是“没有”。 -_-!
我当时心想他们适应力是不是真的这么强,别到时候把我板子做废了……

于是为了安全起见,我出了GTL GTO GTS/GBL GBO GBS/GM1/GG1 GD1/DRL/APR/MTS共12个文件过去,没发生啥大事,唯一一个地方是感觉某个焊盘的阻焊窗被改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JQ_Lin的精彩回答,我已经明白了。这下放心了!

网友:
Altium 是挺能追求花哨的东西,而且一直也没放弃!但是用这个词也有点对不住软件公司的坚持与执着。虽然有些华而不实,但是最求完美并没有错。可能这也是致使软件越做越大,运行太慢。让人很难忍受!Altium如果把软件运行速度能有效提升,我还是很愿意支持它的。

网友:
【24楼】 wangqh1983
Altium 是挺能追求花哨的东西,而且一直也没放弃!但是用这个词也有点对不住软件公司的坚持与执着。虽然有些华而不实,但是最求完美并没有错。
=============================================================================================

没错。
花里胡哨,我只是在说明那些东西的有无并不影响正常制版时,才无奈用了这个词儿。O(∩_∩)O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O(∩_∩)O哈哈~ 赞同你对软件无奈的点评,对于你的回答我很满意,也非常详细。使我一直迷糊的问题很清晰。JQ_Lin在DOS时代就开始搞PCB,是很资深的行家了。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补在前面的那些“0”——leading zeroes 可以称作“前补零”或“前导零”;补在后面的那些“0”——trailing zeroes 可以称作“后补零”或“跟随零”。
根据你的回复我也搜了一下相关资料,感觉你是不是说反了?相关文章如下:
http://www.maihui.net/cd.htm
http://www.maihui.net/cd.htm

而之后的解释应该是正确的且上面的解释完全相反。
Suppress leading zeroes             省略前导零            (文件尺寸减小)
Suppress trailing zeroes            省略后补零            (文件尺寸减小)
前面的理解为补,后面的理解为略。
如果按照花生的理解应该是理解反了!

网友:
俺咋没看明白呢?

leading zeroes 就是前补零,是在数字的第一个不为零的位前面补零。有错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leading zeroes按照搜的资料理解和JQ_Lin 之后所说的应该是省略前面的零,不足位的在尾部补零。

Gerber 文件介绍

--------------------------------------------------------------------------------

Gerber 文件的格式:
RS-274-X (常用)
RS-274-D (常用)
RS-274
Fire 9000
Mda 9000
Barco DPF
标准的gerber file 格式可分为RS-274 与RS-274X 两种,其不同在于:
RS-274 格式的gerber file 与aperture 是分开的不同文件。
RS-274X 格式的aperture 是整合在gerber file 中的,因此不需要aperture文件(即,内含D 码)。
数据格式:整数位+小数位
常用:3:3(公制,整数3 位,小数3 位)
2:4(英制,整数2 位,小数4 位)
2:3(英制,整数2 位,小数3 位)
3:3(英制,整数3 位,小数3 位)
前导零、后导零和不导零:
例:025690 前导零后变为:25690 (Leading)
025690 后导零后变为:02569 (Trailing)
025690 不导零后变为:025690 (None)
单位:
METRIC(mm)
ENGLISH(inch or mil)
单位换算:
1 inch = 1000 mil = 2.54 cm = 25.4 mm
1 mm = 0.03937 inch = 39.37 mil
GERBER 格式的数据特点:
数据码:ASCLL、EBCDIC、EIA、ISO 码,常用:ASC II 码。
数据单位:英制、公制、常用:英制。
坐标形式:相对坐标、绝对坐标,常用:绝对坐标。
数据形式:省前零、定长、省后零,常用:定长。
GERBER FILE 极性介绍:
正片(POSITIVE) :GERBER 描述是线路层,并且描述之图形主要是有铜部分。或GERBER 描述是防焊层,并且描述之图形主要是防焊部分(即盖油墨部分)。
负片(NEGTIVE) :GERBER 描述是线路层,并且描述之图形主要是无铜部分。或GERBER 描述是防焊层,并且描述之图形主要是无防焊部分(即不盖油墨部分)。
复合片(COMPOSTIVE) :GERBER 所描述的层次由不同极性层合成。通常是挖层和正极性层叠加。
挖层极性为c,主要起线路防护或追加制程资料等作用。

CAM350 钻孔介绍

--------------------------------------------------------------------------------

一、钻孔档(Drill File)介绍
常见钻孔及含义:
PTH - 镀通孔:孔壁镀覆金属而用来连接中间层或外层的导电图形的孔。
NPTH - 非镀通孔:孔壁不镀覆金属而用于机械安装或机械固定组件的孔。
VIA - 导通孔:用于印制板不同层中导电图形之间电气连接(如埋孔、盲孔等),
但不能插装组件引腿或其它增强材料的镀通孔。
盲孔:仅延伸到印制板的一个表面的导通孔。
埋孔:未延伸到印制板表面的导通孔。
常见格式:
S&m
Exel.drl
单位制:
METRIC(mm)
ENGLISH(inch or mil)
单位换算:
1 inch = 1000 mil = 2.54 cm = 25.4 mm
1 mm = 0.03937 inch = 39.37 mil
坐标格式:
LEADING ZERO SUPPRESS:坐标整数字前面的0 省略,小数字数不够以0 补齐。
TRAILING ZERO SUPPRESS:坐标小数字后面的0 省略,整数字数不够以0 补齐。
NONE ZERO SUPPRESS:整数和小数字数不够均以0 补齐。
FORMAT(小数点之隐藏) :共有十种格式。
二、钻孔盘(DRILL RACK)介绍
主要描述钻孔档中用到的钻头大小,有的还说明孔是PTH 或NPTH。
钻孔盘一般以M48 开头,排列在钻孔文件的前面。也有单独以文件说明。
DRILL RACK+DRILL FILE=完整的钻孔图形
常用字段:
Tool :钻头编号
Size :孔径大小
Pltd :PTH 或NPTH 说明
Feed :下刀速
Speed :转速
Qty :孔数
三、镜头档(Apeture File)介绍
镜头档主要描述相应Gerber File 所用镜头之形状和大小。
Apeture File + Gerber File =完整的PCB Layout 图形。
常用字段:
D_Code:D 码,即镜头编号
Shape:镜头形状
Size:镜头大小

网友:
To 【27楼】 wangqh1983

    前面讲的是 leading zeroes(前补零)和 trailing zeroes(后补零)的概念。
    而 Keep leading and trailing zeroes、Suppress leading zeroes 和 Suppress trailing zeroes 是在具体的PCB设计软件(PROTEL)中的应用选项,需要设计者决定,在即将生成的Gerber文件中是完整地包含它们,还是省略(去除)其中之一者。特别注意,这个选项区的标题“Leading / Trailing Zeroes”(是否省略前补零或后补零),以及“Keep”和“Suppress”。

    CAM350在导入Gerber文件时的选项中,“Leading”、“Trailing”和“None”选项,似乎没有“Suppress”字样。仔细看,这个选项区的标题“Zeros Suppression”(零省略状况)已经指明。所以这三个选项的含义同上述一一对应的,是在问操作者,那些数据的零省略状况,是省略了前补零的,或是省略了后补零的,还是都没有省略。

    不知道我是否说清楚了。

网友:
To 【29楼】 wangqh1983

    我在【17楼】说过,我是根据自己的学习和理解回答你的问题的,现操起很久没有使用的PROTEL,而且那几个英文单词都是现查现用的。错误难免。

    你在【27楼】链接的网页,我已经看过。那里的东西也是学习记录之类,有对、有错,更多的可能是描述不严谨。正像网上回答问题一样,很难保证都是正确的。这就需要自己学习、提高,逐渐增强分析、判断能力。有了这个能力,可以知道它错在那里,照样能够从那些有错误的地方学到不懂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坐标格式:
Suppress leading zeroes :坐标整数字前面的0 省略,小数字数不够以0 补齐。
Suppress trailing zeroes :坐标小数字后面的0 省略,整数字数不够以0 补齐。
None:整数和小数字数不够均以0 补齐。

明白!我把前面的概念和后面的联系到一起了。以为你后面的说的也是补的含义呢,忘了前面还有个Suppress修饰。
JQ_Lin 可否说说你用Eagle导出双面板都发那些文件吗?

以下是花生相关问题的回复:
=====================================================================
Gerber 文件说明:
格式:文件名——————用途(其他名称)
-----------------------------------------------

xxxx.CMP 顶层(元件面)
xxxx.SOL 底层(焊接面)
xxxx.S T C 顶层阻焊(元件面阻焊)
xxxx.STS 底层阻焊(焊接面阻焊)
xxxx.PLC 顶层丝印(元件面标注)
xxxx.PLS 底层丝印(焊接面标注)
xxxx.drl 钻具清单(钻头)
xxxx.txt(EXCELLON) 孔坐标文件

-----------------------------------------------

我打开看过**.DDR 钻孔报告文件
**.txt和**.drl文件内容不是一样的吗?只是格式不同而已吧?
**.txt: ASCII RoundHoles File
**.drl: EIA File
**.TXT不是已经包含钻具清单了吗?不知道JQ_Lin发不发**.drl这个文件呢?是不是**.drl发不发无所谓呢?

网友:
【33楼】 wangqh1983
坐标格式:
Suppress leading zeroes :坐标整数字前面的0 省略,小数字数不够以0 补齐。
Suppress trailing zeroes :坐标小数字后面的0 省略,整数字数不够以0 补齐。
None:整数和小数字数不够均以0 补齐。
==============================================================================

    你的概念还是不够清楚。
    完整准确的说法:
Suppress leading zeroes  ——省略前补零(或者说把前补零去掉)。
Suppress trailing zeroes ——省略后补零(或者说把后补零去掉)。
None:                   ——保留前补零和后补零。

    在必要的、充分的描述之后,再去说“......以0 补齐”,就是概念混淆,或者不严谨了。
    我暂不说理由。建议自己去琢磨一下,我为什么要这样说。

    初学者常常被类似这样不严谨的、错误的描述所误导,在自己头脑中不能形成正确的、完整的概念。似乎都懂了,一深究,又不懂了。贻害无穷啊。
    我在【32楼】说过,那里......有对、有错,更多的可能是描述不严谨。正像网上回答问题一样,很难保证都是正确的。这就需要自己学习、提高,逐渐增强分析、判断能力。有了这个能力,可以知道它错在那里,照样能够从那些有错误的地方学到不懂的东西。
    我在这里再补充一句,一定不要被不严谨、错误或者谬误搞乱了自己的思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言极是!
那么JQ_Lin 可否说说你用Eagle导出双面板都发那些文件吗?看花生的回复中加入了**.DRL钻具清单(钻头)

我打开看过**.DDR 钻孔报告文件
**.txt和**.drl文件内容不是一样的吗?只是格式不同而已吧?
**.txt: ASCII RoundHoles File
**.drl: EIA File
**.TXT不是已经包含钻具清单了吗?不知道JQ_Lin发不发**.drl这个文件呢?是不是**.drl发不发无所谓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xxxx.drl 钻具清单(钻头)
xxxx.txt(EXCELLON) 孔坐标文件

钻具清单不发也可以,是告诉厂家都需要用哪些规格的钻头。这是运行 drillcfg.ulp 产生的。
孔坐标文件必须得发,不然厂家在哪儿钻孔?

网友:
To 【37楼】 wangqh1983
可否说说你用Eagle导出双面板都发那些文件吗(呢)?
=================================================

花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文件品种完全同所用CAM工具有关。
有的CAM仅仅生成Gerber文件,不生成钻孔数据文件,就得运行 drillcfg.ulp ,故有 xxxx.drl 等。
有的CAM不仅生成Gerber文件,也生成钻孔数据文件,不必运行 drillcfg.ulp ,没有 xxxx.drl 等。

发出所有文件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了,多谢两位了,这回全清楚了。剩下的就是做时具体问题和厂家沟通就可以了。现在心情真是拨开云层见阳光啊~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http://www.savevid.com/video/eagle-tutorial-lesson-1.html
http://rapidog.com/eagle-point-tutorial-rapidshare.html
找到一个视频教程的站点,内容挺多的,花生看看能不能下载下来,我怎么没下载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汗。。。youtube 好象是去年被封的,现在看东西很吃力的。
境外有名的VPN和webproxy也被封了。
我今天刚认识一个家伙,明天能得到一些VPN服务器IP和帐号,还不知道是否也都在被封之列呢。

现在只好用 tor,速度极慢。

你贴的第二个链接,那个不是EAGLE的教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希望花生能把它搞到手,和大家分享一下!花生路子多啊~哈哈。

网友:
没用过Gerber,学习了.

网友(2011-09-19):
回复 网友A:

网友:
学习......感谢各位大大........

网友(2012-01-12):
好帖子,受益匪浅,得支持下

网友:
mark 好帖子  找了半天网上只有这里讲的最清楚

网友(2013-08-02):
讲的好详细,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