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路由器吧,带无线,带限速功能的。

楼主(2009-09-29):
如题,谢谢了。
另别推荐p2pover之类的限速软件了,根本不好使。

楼主:
关键是看参数不知道哪个参数表示有这个功能,刚刚了解到Qos 功能是干这个的,但是我在中关村在线的路由器参数里面还是没有写这个的。查到TL-WR941N有这个功能。同时据说有些老的型号可以通过升级固件的方式获得这种功能。
继续了解中。

网友:
限速的 估计 都是比较高级的了。。 你可以用防火墙里的 禁止 连接总数

或者禁止 UDP 之类的。

总之还是有办法的。。。  可以看看 LINKSYS的。。  不过我建议你购买正品行货,其他的 都属于假冒伪劣产品,请参见

芯片打假帖子。

网友:
我自己用的tplink wr541G+的就有ip段限速的,不贵,才160多吧,前几天帮公司买的好像是TL-WR941N是265块,也是有限速,那个是3根天线的

网友:
我用的D-link的DI-524M,升级到最新版本的固件,很稳定.可以支持IP段限速,无线功率设置,无线接入门数,多种加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