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977驱动电机来回抖动,请教该修哪里

楼主(2009-09-29):
刚开始是能正常运转的,后来变成来回抖动了,不知道怎么修好,是不是3977烧坏了呢?
    本来想把他先拆下来看看的,但是我用的是PLCC44封装的,估计很难拆卸,不知道热风枪行不?该用多大的功率比较好呢

网友:
拆下来看看就能把它看好了?

呵呵,3977一般不会块,我估计是板的问题,你选检查一下DIR、CLK信号的线路

楼主:
本来想拆下来换一块上去看看的,3977确实不大容易坏,记得一次短路了,芯片都发出烧焦的气味了,断开冷却下来,居然还能用

网友:
我曾经 遇到过 你这种情况。
大约费了2到3 天的时间 ,来找问题,常常是到深夜,最后
发现原来是驱动电流过小。就是有个电位器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