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编译生成HEX代码烧写问题

楼主(2009-09-29):
马老师,你好!我现在用IAR开发,用的是atmega芯片,根据网上说的在对应的.XLC文件最后加入了-Ointel-extended,(CODE)=.hex和-Ointel-extended,(XDATA)=.eep,并把option中输出格式改为ubrof6;用AVR Studio 4 isp下载,开始烧进去是正常的,后来程序写大了点再烧写时就提示.hex文件中包含了不适合该cpu的文件,这样就烧不进去了,后来我用另外一种下载器可以下载。所以向马老师请教了,对于AVR的芯片设置成什么样的输出格式才是通用的?

网友:
我不推荐使用IAR,你可以使用ICCAVR、CVAVR或WINAVR。后面都可以生成直接可以下载的HEX文件。IAR中需要好几处设置,因为我不太用,具体一下子说不出来。

网友:
-Ointel-extended,(CODE)=.hex和-Ointel-extended,(XDATA)=.eep
直接这样试试

网友:
2楼说的可能还不行。

IAR生成的HEX格式有几种不同的,好象还要设置。记得几年前的IAR版中有说明,说到AVR STUDIO的HEX应该是任何的....现在IAR和AVR STUDIO都更新过几次了,应该看看IAR的帮助。

网友:
就二楼的,没试过出问题的!要不你的CSTACK 跟RSTACK设置不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