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想傻孩子请教实时时钟的问题,盼回复。

楼主(2009-09-29):
要用mega16做东西,要求早上六点启动,下午六点停机进入休眠模式,这个实时时钟能否由16的内部时钟搞定?
A.能    B 不能.
还需要加DS1302之类的芯片吗?
A需要   B不需要
如果需要的话请推荐下相关芯片。

网友:
使用内部时钟,可能会误差较大,可以增加一个32KHz的石英晶振,使用定时器2的异步时钟模式来实现,不需要
特殊的外部时钟芯片。M16有两个专门的引脚连接32KHz石英晶振,无需外部电容。

网友:
如果单片机没有其他什么任务,可以考虑用32K晶体+定时器,如果软件任务很重或者对功耗要求严格,可以考虑外加RTC芯片,例如1320,8563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