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vista下用quartus9.0无法找到usb,请问怎样解决?多谢!

楼主(2009-09-29):
我用vista装好了quartus9.0可以编译 但是在下载的时候 找不到usb 安装usb却说找不到驱动 请问怎样解决?在网上没有找到usb blaster for vista
多谢!!急待解决

网友:
C:\altera\xx\quartus\drivers\usb-blaster 这个是USB-BLASTER的驱动文件夹.

网友:
微软自己都抛弃了VISTA了
做开发的,最好不要用那种非主流的系统
以后慢慢的问题折磨死你

网友:
一直很奇怪为什么那么多人坚持用VISTA

楼主:
其实一直在等着换 因为刚买的电脑 大家觉得用win7怎么样?

楼主:
一楼多谢 但我就是找的这个文件夹 却说我找不到驱动

楼主:
多谢一楼兄弟 刚才我又设置了一下 是选成64位了~~

网友:
Vista是个失败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