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DVD 尾货读碟困难,谁有经验传授下!

楼主(2009-09-29):
如题!我查了所有电容,看遍板子和接插件都没问题啊!

网友:
打开盖,手动转几下齿轮,我的就是这样修好了

楼主:
你是说转动托住光盘的托盘吧?这个我已经试过了,还是不行啊!等下再搞搞看。。。

网友:
看看光头生霉没有?或者灰尘过多?

网友:
光头上如果有个调节功率的电位器。你可以试着适当调节。

楼主:
好的,我试下,谢谢!

楼主:
调了光头电位器还是不行啊!最后干脆不读碟!一定是我调太多,再后来就调不回来了!还好我有一个朋友是修家电的,找他看下,不行就只能DIY

网友:
读光盘的现在不敢买了,就怕不读碟,基本就废了

网友:
调节激光头功率的电位器一般是微调的,一下子调得太大会把光头给挂了。新手要慎重……
现在的光头寿命一般都是几年,经常用的可能会耐用一点,如果只是摆设的,两三年光头就会报废了,环境恶劣一点则更快。不像以前的碟机,八几年出的机器到现在读碟还是刚刚,光头状态还是那么牛

楼主:
我朋友说光头只有寄厂调了!拉倒!拆配件DIY!

网友:
有修好 读碟不好的吗?
我的时好时坏,看看又卡。难道一定要“冒死”调激光头 电位器。

楼主:
我这台一经死了,如果之前那台需要配件,就有的拆了!

网友:
激光头强度时调这两个电位器吗?具体调那个?调节方向如何,哪位达人有经验啊?

网友:
汗,调废了,不过中间调好了点,把上面电位器逆时针调到和下面的 十字 位置一样时候,读碟没问题了,但时不时卡一下,后来再调就废了,悲哀。

网友:
谁有坏了 其他,激光头好的,均一下,呵呵。

网友(2009-12-11):
用蒸馏水洗洗光头吧,要不弄个修相机的吹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