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tolan gl516 老甘 调试四轴飞控板遇到一个问题,飞控平板放在桌上静止不动,但MK

楼主(2009-09-29):
这几天得空把飞控板焊好了。调试时遇到一个问题,飞控平板放在桌上静止不动,但MK调试工具里的3D图在慢慢的顺时针转。用手旋转或倾斜飞控板,3D图的动作也是一致的。不知是飞控板上的什么参数没有调好。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把电调升级到0.42版,只要2#电调工作正常,其它3个电调,通电后红灯就一闪一闪的,怎么试2212的电机也不转,但这三个电调接硬电机或用其它版本的程序工作就正常的,不知这是为什么。
   望能给与指导。先谢了。

网友:
偏航砣螺仪有漂移吧,我的也是这样,换了个砣螺仪会好一点,但也会漂

网友:
TO 楼主。。。。呵呵:)

1:接上接收机。。校正一次你的飞控板的sensor。。。看看效果!
2: 检查其他三个电调的IIC通讯线。。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TKS!

网友:
应该都有这个问题的,靠罗盘能解决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我再调整一下。

网友:
陀螺漂移,把设置里的Drift compensation开到3或4就好了

楼主:
谢谢hazy,把设置里的Drift compensation开到3就好了,然后用遥控器复位一后。基本上不动的。

楼主:
按刚才的方法调整过后,我整机试飞(用的电脑开关电源试的),四轴一离地(大约10cm吧)就会逆时针方向转。因房间太小,就没把油门关了,是不是离地面太近,气流影响呢。明天到户外试一下。

网友:
这个东西还是很讲操控技术的,特别是象我这种从来没玩过飞的,上下左右都还没找到感觉,也准备去室外练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