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8加密问题

楼主(2009-09-29):
马老师,您好!请教一个问题:
1、禁止对FLASH和EEPROM的再编程,意思是不是不能直接读取FLASH和EEPROM中的数据,也就是对AVR程序的加密?
2、禁止对应用区进行LPM、SPM操作是什么意思?
3、要对MEGA8加密需要如何配置这几个熔丝位?

网友:
2.LPM是BOOTLOADER读应用区操作 SPM是BOOTLOADER写应用区操作
3.我看要是你也不用BOOTLOADER,那就把加密区的熔丝全勾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