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我十年前的MAX PLUS II能安装,加密狗也有,但是:GUARD ID 怎么就变了啊??

楼主(2009-09-30):
我最近需要烧写几片::ALTERA公司的:EPM 7064,EPM7128,,我找出十年前的“原装MAX PLUS II”光盘,和加密狗!!
结果::求教:我十年前的MAX PLUS II能安装,加密狗也有,但是:GUARD ID 怎么就变了啊??(加密狗肯定是完好的!?)
GUARD ID 怎么就变了啊??————输入以前的那一大串授权码,,结果就成了无效的了————!!

大家最近用什么软件(我喜欢越简单、小巧的软件,越好),,烧写 EPM 7064 之类的芯片啊???(需要加密狗吗??)

ALTERA 公司这么对待 以前的老客户,,看来是::不想人家使用:他的芯片了!!(若是不能使用,就只好改用别的厂家!)

网友:
那你找厂家吧。既然你有授权那应该给你保修

网友:
10.21的特殊文件

网友:
不用这样麻烦吧。LZ可是有加密狗的呀。

楼主:
谢谢:::ilan2003 小松工程__!!__文件里的DAT很不错,,也不需要"软件狗"了!!!谢谢...
很久没摸这个东西了,,十年前的烧写线,,还不知道能不能用啊!!
(是并口的,只有一个74LS244,我已经确认没有别的器件了)__也找不到电路图了..(当初能烧写的)

((((((((((((((我安装了二楼提供的,DAT授权,很不错的,,,但是:还是无法生成器件))))))))))))
______________不好意思,,,我已经忘记:::还需要哪些步骤了;;麻烦,,请教,各位啊!!

___我用例子中的::counter.VHD  在做试验!!!!!____

无法生成器件 (原文件名:MAX_PLUS01.jpg)

楼主:
再次谢谢:::ilan2003 小松工程__!!__文件里的DAT很不错!!————问题已经全解决了!!

是我没有::统一:工程的名字,,造成无法编译。。。今天把:波形仿真也弄出来了。。。

下一步就等芯片到货,,才能测试::十年前的:并口烧写器能否正常!!

网友:
呵呵 这个软件我是在5年前用的,已经有新的软件出来可。差点被我删除了,还好保留着了,还能帮助又需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