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动4轴的一个想法

楼主(2009-09-30):
这个油动四轴貌似复杂 我想能不能这样:
用一个小内燃机来带一个发电机,发电机发出的点经过“加工”,给4轴的4个电机提供能源,这个类似于有些以前的一些“油电混动”tank。可能在能量转换的时候会有一些损失。

网友:
我个人认为这个办法是可行的, 不过之前有人讨论过,反对声音很大。

楼主:
这么快就有人回复。。。。。。。。。。。。。。。

反对的原因是什么? 好奇

网友:
因为现在的飞控是针对电调的~如果是传统油动~需要控制螺旋桨的螺距和油门~控制组件更复杂~~~~~~~~~

楼主:
楼上的哥哥 你貌似没有看明白我在说什么。。。。。。。。。。。

楼主:
这个在现实中是有例子的,不是我忽悠的哦;如下:

“ V1号“鼠”式坦克的履带由汽油-电动原理驱动,保时捷教授在早期项目中(VK3001、VK4501、VK4502)已经使用过这种他首创的驱动方式。一台1080马力直列12缸的戴勒姆-奔驰汽油发动机通过一个间接变速箱向发电机提供能量,发动机产生的电力再用于驱动两个电动机,电动机带动行动齿轮使车辆动起来。而V2号“鼠”式是采用了柴油-电动方式。 ”

这个我印象比较深,188T的东西都可以驱动的

网友:
【5楼】 new_shangao

例子身边就有, 在电气化火车没有普及以前, 内燃机车很多都是内燃机发电, 然后通过电机驱动车轮的,这样容易同步。

网友:
潜艇不少这么用的吧

网友:
可以试试 搞个发电机 发电。

网友:
可行,但发动机+油+发电机的重量很可能会大于同等功率密度的电池的重量,导致飞不上去。

网友:
要选用轻量级的航空发动机以及高效能的稀土永磁发电机

楼主:
to 9楼

这个问题也不是问题 换用更大的电机。
换来的是比较长的续航时间。而且现在有很多航模发动机是非常小的,比电池重的并不是很多。

换个角度讲,现在使用电池有什么意义呢? 1是起飞重量小(负荷自然就小) 2是续航时间短(飞12分钟?) 这个当玩具玩估计还行,实际用途基本没有哇

网友:
以前北航有个研究生曾经搞成功过,就是用10毫升的航模发动机,四个桨,两个正两个反,改变螺距来改变方向,他当时用了导弹上面的控制器,我曾经联系过他,因为我也感兴趣,他现在在中科院工作,我曾经做了机架,就是因为我不是学控制方面的,没有成功,现在看大家都在搞飞控,看来离成功不远了,主要就是油动的可以载重多一点,因为用电子飞控板,结构比直升机简单,因为用四个桨,中间还可以装降落伞用来救生,我感觉比直升机安全一点,我就是因为能力和经济原因再没有继续搞了。

网友:
这是我去年发的帖子,当时还买了一个有刷四桨飞行器飞控板,结果还是不能用。现在因为要供儿子上大学,打工赚钱也不容易,所以没有再继续了,玩这个花了不少钱,老婆不理解,老是吵架。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107445&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xj6513&bbs_id=1025

网友:
楼主的最终目的,,是要::增加空中飞行续行的时间!!!吧___!!??___你这个方案就是"电传动系统"啊!!

用在空中飞行的物体,很可能重量的增加太多,难以接受!!而且:小发电机的内阻,远高于25C的高倍率电池!!

————————————————————整个"电传动"的四轴,很可能根本无法起飞!!噢!!

关于:燃油动力的四轴,,俺已经提到过一个方案::------在四轴的中心安装一台航模发动机,,带动中心齿轮旋转,

四个轴位分别设计一个"长轴",中心齿轮与4个长轴使用 45 度角度的4个齿轮进行传动,,到四个轴位,再使用

航模直升机尾桨的"可变桨矩"方案来驱动四个变矩螺旋桨!!____用4个舵机控制浆矩就能:快速独立改变各个轴位的推力!!

____用改变桨矩的方法来改变推力,,的反应速度,,明显快于通过改变转速来改变推力____

*****回楼上 N 楼::大家先少花费钱,,做成一个能稳定飞行的"玩具",,,再来考虑长时间留空的啊!!这也没什么不对噢!!*****

((((((((__我这个:燃油四轴方案__现在正式命名为))))))))_____“轴传动单动力变矩四轴”____

简单图 (原文件名:RANYOU.jpg)

网友:
应该很难飞起来,不过电池的四轴飞行时间时间太短了。

网友:
用变距浆从理论和实际上来说,应该都没问题,成本和可靠性才是问题。

电动四轴的最大优势就是成本和可靠性了!

网友:
油动10毫升发动机的四桨飞行器10年前就飞起

来过,只是我联系了他说用了导弹什么的飞控板,现在飞控板都有了,应该容易了。

网友:
17楼的牛B呀  。   10年前就有了。看来4轴的鼻祖是中国人吧?

网友:
四轴的鼻祖是外国人,早在上世纪初就做出了载人的原型,当时发动机技术落后所以作罢。50年代已经飞起,但是实用性和操控性不大,所以遭冷落。只是4轴从20世纪末21世纪初开始,尤其是电动的,逐渐被各国大学作为研究控制的平台,开始重新拾起来。

网友:
不错,17楼的照片,原文件名:ourdev_244031.jpg ——求问:能有更清晰的吗??(10 毫升电热发动机呢!OK)
感觉四个黑色的方块状的东西————应该是“四个舵机”吧——???
我看不清楚:各个桨是不是:“变矩”的???————总之:用变矩来控制推力绝对可行!!

当时的“角速度传感器”和“加速度传感器”肯定没有现在的那么精准!!——以现在的技术做一个“燃油四轴”
当时用的是“单缸”的发动机,振动很大的————现在 TAOBAO 上已经有现成的::对称双缸发动机,振动大幅度减小!!

实现“六小时”留空飞行,应该是可行的了————!!————谁来!具体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