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Z1000基准套件和34401

楼主(2009-09-30):
都刚上电

刚上电 (原文件名:SANY1355.JPG)

上电几分钟 (原文件名:SANY1353.JPG)

上电10分钟 (原文件名:SANY1359.JPG)

楼主:
30分钟 (原文件名:SANY1365.JPG)

楼主:
50分钟 (原文件名:SANY1366.JPG)

楼主:
74分钟 (原文件名:SANY1368.JPG)

网友:
是基准漂还是34401。

楼主:
两个小时后,能看到7.18592了,但最后一位有时会跳到1

两个小时 (原文件名:SANY1369.JPG)

楼主:
【4楼】 huwuzhao 前方

积分:596
派别:
来自:深圳
是基准漂还是34401。

应该是34401由冷机到热机漂

楼主:
开机170分钟,有时最后位还是会跳到1 (原文件名:SANY1365.JPG)

身体靠近表笔,约5cm,最后位会跳到3,但手摸线不变 (原文件名:SANY1367.JPG)

身体贴上表笔,最后位有时会从3跳到4 (原文件名:SANY1372.JPG)

楼主:
本轮测试基本完毕,结论:34401A开机2小时基本达到稳定,LTZ1000基准套件基本是上电就是稳定输出。
感叹LTZ1000基准套件超级稳定的同时,也赞叹34401A的不平凡表现。
由于34401A刚拿到手,没有表笔,上面的测试笔是市场上5元的普通表笔,感觉有点委屈34401了,下面要给它找个或DIY个好点的表笔了,有好用实惠的大家推荐推荐,哪位有DIY经验的则更好。

网友:
表笔淘宝上有AGILENT的套装,以前只要75元左右.非常不错的.
楼主的这种记录方法有点累啊,不如用GPIB连续记录下来,还可以做成图形.

网友:
后置的232接口是做什么的,也是联机用的吗

楼主:
是有点累,考虑搞个GPIB,有个232应该也可以联PC,不知哪里有软件下啊,找找试试

网友:
LZ在哪里买的34401A,也想买一台。

楼主:
【12楼】 nyyangxin
积分:7
派别:
来自:
LZ在哪里买的34401A,也想买一台。

这个34401A和我是缘份啊,都不能用钱来说了。另外以前我一直用33/4,用了34401A以后才知道,测量竟然可以这么爽。玩电子,必备。建议你想就上,不会有后悔,只会有相识恨晚。

楼主:
再测试,基准套件不断电,关闭34401A电源20分钟后再打开34401A电源,测量,为:7.18588V,约10多分钟后,为:7.18589V

楼主:
40分钟,7.18590V ,测基准供电:11.15055V
76分钟,7.18592V

网友:
你把34401测量7V左右的电压预热(不要测其它电压预热,可能切换电压量程也灰带来稳定过程),预热两小时后测量基准上电过程,这样就知道基准的情况了。

楼主:
刚才出去看烟花,玩了几个小时,34401没断电,基准断电了,回来后基准上电,7.18592V。最次证明基准基本不需要预热,也可能需要5s或10s,但时间太短,基本没预热的感觉了。电压太稳了,呵呵,这个真有点超级基准的味道啊。

网友:
ACH确实1秒不到就可以稳定到6位半,但CH至少要半分钟以上才行。

网友:
【11楼】 csclz  是有点累,考虑搞个GPIB,有个232应该也可以联PC,不知哪里有软件下啊,找找试试
=====================================================================================
GBIB卡,全功能原装的有PC机卡和USB的两种,都比较贵,正版软件更贵、复杂。因此,现在都用llycomm自己开发的卡,我有4套。
RS232也可以用,需要一根线,新的计算机若没有232口,需要一个USB-232转换。34401A的232采集程序在Agilent网站有下载,是免费的,但也需要一定的动手能力,一般要嵌入到Excel中作为一个加载项来用。找这个:
Agilent  IntuiLink for DMM 34401A, 34405A, 34410A, 34411A, L4411A, 34420A Multimeters, Version 1_3_2

楼主:
【19楼】 lymex

积分:74

多谢指点,昨晚找了很久没找到,原来官网就有啊,谢谢了。

网友:
【19楼】 lymex
GBIB卡,全功能原装的有PC机卡和USB的两种,都比较贵,正版软件更贵、复杂。因此,现在都用llycomm自己开发的卡,我有4套。

-----------------------------------------

llycomm 开发的卡还能买到吗?

网友:
GPIB卡: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c26152122ed638a9e5c1ff673d37441c&x_id=0db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