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dows下怎么实现给串口收到的每个字节加上timestamp?

楼主(2009-09-30):
rt

网友:
这个要求挺怪异的,请参照windows下的钩子(HOOOKS)技术.

楼主:
我的目的就是想知道串口中收到每个字节的准确时间
之前用MSCOMM32.OCX来接收串口的数据  具体做法就是注册一个事件  然后将缓冲区所有的数据读出 加上timestamp 放入队列
效果不很好 如果同时在运行其它的程序的话  有的timestamp对应的数据太多 不能够满足之后的应用  也就是说这种做法响应速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