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估算我的电路板总电流?

楼主(2009-09-30):
RT.

网友:
俺只知道一个原则
电压分布是从前向后计算的
电流则是从后向前计算

网友:
用高精度的电源,那叫做一目了然!

网友:
3楼说的对

网友:
to【3楼】 huwuzhao 前方

举个例子

网友:
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相加出来的。以我做过的低功耗无线发射为例:

常器件手册得单片机工作于4MHZ且供电为3V时的功耗为3mA
无线发射在正常操作模式下模电为5mA,不过该操作不超过5mS,所以忽略了。
发射期间的电流为11mA不过总持续时间不超过1mS所以忽略了。
指示灯:LED  1~2mA(假设单片机I/O驱动效率100%,因为I/O口用MOS管输出,效率比较高)
然后进入掉电模式,开启看门狗28uA(手册上有说明)
每0.5S进行一个以上的循环
这样平均下来,按积分的方式来定义平均电流为 0.03mA,一节干电池可以让他工作两个月……

楼主:
to 【6楼】 zhanliana
您说按照积分的方式来定义平均电流,请问您是如何积分的?

网友:
用的好的电源比如HP,直接连PC,很直观。

网友(2013-05-15):
我感觉这个帖子应该顶起来,比如具体如何计算出总电流,3楼的说的方法正确。我怎么没有看到芯片手册上有说到具体多少电流啊,请各位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