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老兄用过3G模块的?

楼主(2009-09-30):
如题,需要一个基于3G网络的,能发短信的模块。
有哪位老兄用过,求货源,想买一块
要是有驱动程序,只要发短信的函数行了,就更好了。

先谢过了

网友:
华为3G模块 EM770W等

网友(2010-01-03):
3G 视频如何传输?

网友:
视频还是要先经过编码压缩,特别是要根据信道宽度动态调整压缩倍率,然后将压缩后的数据流通过高速数据接口发送出去,3G模块解决的仅仅是高速数据接口后面的问题,视频的压缩编码并没有实现。一个可以进行动态码率压缩的H.264的FPGA IP核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