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为何我的调试板没有数据传输

楼主(2009-09-30):
我按照MK的图纸做了调试板  可是接上飞控 想调试了  结果打开mk-tool  什么数据都没有 只能用来测试电机 无论是用usb-com口转换线 还是直接插com口 都没有数据,检查了调试板和飞控 RXD  TXD走线都是通的 MAX232CPE电压也正常 请各位兄弟帮忙啊    中秋快乐...

网友:
com口选择了吗?

楼主:
当然选了  电机测试选项可以用  就是没波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