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j3055:淘了个LTZ1000ACH装在D套件上,没有输出,可以断定是LTZ1000ACH有问题吗?

楼主(2009-10-01):
上次买了个套件D,今天淘了个LTZ1000ACH,焊上后,通电12V,居然没输出,可以排除电源问题。是否可以断定LTZ1000ACH是坏的呢?能提供一个可靠的购买LTZ1000ACH的途径吗?

网友:
首先你检查下LTZ1000管脚有没有插错!电源输入和电压输出有没有搞错,银色导线是基准电压输出的。

你给我一个地址,我寄一个好的LTZ1000ACH给你试用。

我的LTZ1000ACH是汕头腾飞电子那里购买的,没有遇到过故障的。

现在淘宝上LTZ1000优劣掺半,改字假冒很多,大家小心!你的LTZ1000哪里买的?你可以寄给我看看。

套件D本来是打算给有一定基准基础的人用的,买了D套件的网友自己没有条件的话可以给我帮你调试的,我有9片LTZ1000备货的。

楼主:
谢谢jj3055的热情帮助!现在问题解决了,原来是测量的表笔断线了,哈哈!我用一个4位半的表测能稳定在7.141V,可能要麻烦你帮校一下,我倒时会联系你。

网友:
jj3055:帮看下这个ltz1000ach,ltz1000是正品吗附图

楼主:
LTZ1000ACH 好像和我买的长得一样。

楼主:
【1楼】 jj3055
我的套件中的LT1013是塑封的,和陶瓷封装的差别大吗?如差别大的话,我想把它换掉。

网友:
jj3055在帖子内提到过,LT1013塑封的比陶瓷封装的好像热稳定时间稍长一点。塑封可能30-60S,陶封5-10S,如果是这样,就没什么差别了,不知是否还有其他区别。
我的陶瓷封装,基本5S都不要,上电即很稳定,你参考比较一下。

网友:
运放LT1013塑封和陶封的区别我从来没有测试过,据说运放对输出的差别影响很小很小,没有必要使用陶封的。

LTZ1000眼睛是看不出有什么差别,diannaoza 天比 的LTZ1000CH周边有字,应该是真的,那个ACH就奇怪了,生产日期后还有个K字,从来没见过。过几天我发个帖子,我拆了两个好端锻的CH和ACH,从结构上让大家看看区别

网友:
生产日期后代K的,我有,我的是真的。

网友:
2楼,{原来是测量的表笔断线了}这样的的错误都有?:))

楼主:
是表笔质量问题,用久了里面折断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