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淘宝上看到一些120GB的U盘,不知是真是假。

楼主(2009-10-01):
想买硬盘,嫌贵,故想看看U盘,竟在淘宝上找到了120GB的U盘。
如图:

虽然去年有人预测今年秋季特大容量的U盘将批量生产--------可这也太快了吧?而且还不到100元?
如果是真的,那为什么现在那些主流大小的U盘不降价?如果是假的,那为什么淘宝上不止一家在卖,并且买家的评价都不错?
百度知道上大多数评论是“猜测”或针对1G扩2G的U盘的。
所以我想询问一下各位专业人士,这是真的吗?

网友:
绝对是假的。
很多买的人都不懂,插电脑上看到120G就以为是真的了,实际上copy文件进去超过真实容量以后,就会破坏原有数据。
由于速度关系一般人很少一次性copy几G的东西进去,所以通常是买了一段时间,放的东西越来越多才发现有问题,还以为用没多久就坏掉了。

我一个同事就买过16G的SONY棒,开始我说假的他还不信,结果copy一张4G光盘镜像进去,半路就完蛋了,实测容量2G,马上去退货了。

楼主:
Re【1楼】 gzhuli 咕唧霖:
对,我也碰到过这种事。问题是,这种“扩容”U盘大多是1变2的,我就买过512M冒充1G的盘。
可120G除以2也有60G,仍很可观。莫非现在通过软件可以任意改变U盘的容量?

网友:
山寨组装U盘,质量没保证的,最起码牌子就是假的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我的购盘计划得缓一缓了!

网友:
【2楼】 wshtyr

任意改的,上网搜一下“U盘批量工具”,对应自己的U盘控制芯片型号下载来玩一下就知道了。
看看三星的单片NAND最大容量,再看看这些U盘的体积,就知道里面即使塞满裸片都不可能有60G的容量。
不过很有趣的现象是:这些山寨U盘的真实容量,一般和同样价位的正品行货容量是一样的。

网友:
容量是任意变的,1变2的算厚道奸商了哈哈

楼主:
看来确实是假的。

楼主:
卖家信誓旦旦:

网友:
肯定是假的,你可以看看16g的U盘这个价都买不到。

网友:
我又个量产工具呢
过2天把我的U盘量产成1T的,

网友:
量产工具可以设任意容量的,没有道德的商家,厂家.
我们买的1G优盘竟然只有100多兆的实际空间.

网友:
金士顿(Kingston)DT150 64G U盘 (DataTraveler 150)
金士顿(Kingston)DT150 64G U盘 (DataTraveler 150)
京东价:¥989.00
已有12人评论

网友:
金士顿有256G的U盘

网友:
绝对假,我买过一次32G的,结果拷了4G就不行了,后来DOWN个软件测,只有3.XG,而且还容易坏

网友:
Flash芯片一般是黑片,二手片,次品片根本没有可靠一说,更不要说容量啦!多数是128M.256M.512M的Flash冒充多少G,用量产直接打回原形,才勉强能用。千万不要上当!

网友:
现在16G ¥190

网友:
可以自己扩盘。实际并没多,存进多于实际容量的东西会损坏数据

网友:
我有个1G金士顿优盘,实际是512M的,速度还是挺快的,就是插上后会发热,不过这种东西很讨厌,因为你不知什么时候就超过512M了,于是以后copy进去的东西就都不见了。

网友:
扯淡的!买U盘的也不想想自己要那么大的U盘干什么?U盘的传输速度根本没法和硬盘比,一个2G的U盘想要传输满就得1个小时,而这已经是没有设么意义了,u盘要的是方便,里面一般都不会放大的东西。在你往里面放大的东西时,U盘远远比不上硬盘的方便。
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这么哒的U盘根本就没有意义,厂家也不会干这种根本不会有市场的事情的,事情的真伪也是显而易见的。

网友:
我是再也不敢在淘宝上买U盘了!

前一段时间,TMD都是假货,一次都没用!

网友:
U盘,现在这种小的,还做不到160G,要是体积大一点,像移动一盘那么大,还可能。

U盘,容量太大了,没什么实际意义了,要是想便宜,可以买移动硬盘,就是体积大了点,但是价钱便宜啊,也很稳定,

除非没事就把盘往地上摔

网友:
淘宝上,有很多骗人的卖家,

一些电子产品,卖得离奇的便宜,估计背后都是骗人的,

骗那些不是很懂的人,以为现在科技发展了,东西便宜

网友:
“一个2G的U盘想要传输满就得1个小时”
买到过时产品了吧~
我的4G U盘拷满也不用一个小时~

网友:
呵呵,比较好的U盘写入速度>6MB/s,4G/6M=666秒=11分钟。

楼主:
其实我本来就想买硬盘。我的IDE硬盘只有40GB,越来越觉得不够用了。市场上这种硬盘要好几百,所以我看到120GB的U盘只卖90元难免会心动一下。
看来先忍一忍吧。等硬盘降价了再考虑吧。

楼主:
只是有一事不明,我看到多人买过那种U盘,应该有人发现问题了。可为什么那些卖家还在卖呢?

网友:
一、炒信用的
二、绝大多数人插在电脑上,看到是120G就认为是120G的,你要说他不对,他还会反问你了,我在电脑用的就是好好。

网友:
估计是假的吧,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见过这么大容量的U盘。

网友(2010-07-25):
看价格吧,2G是40元,4G80元,8G160元,16G300元,32g600元。

120G差不多要2000啦,如果便宜一半肯定是假的无疑了……如果是1/10,你真以为天掉馅饼?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现在基本上不在淘宝上买东西了,网购的话不是去卓越亚马逊就是去京东,要么去绿森,实在要买零件才去淘宝上。不过淘宝上的一类电子器件质量一般,上次买了几十个按键,做出来的东西现在都按不动了。

网友:
其实吧 U盘这东西 如果你不嫌麻烦和难看的话 自己做一个也不错

网友:
【18楼】 cndongj
        我有个1G金士顿优盘,实际是512M的,速度还是挺快的,就是插上后会发热,不过这种东西很讨厌,因为你不知什么时候就超过512M了,于是以后copy进去的东西就都不见了。
=================================================================================================================================
你可以分个512M的磁盘分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