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比较详细的Proteus和Keil For ARM联调的过程啊

楼主(2009-10-01):
请问谁有比较详细的Proteus和Keil For ARM联调的过程啊
在网上找了很多资料,按他们的方法试了不管用。还试了从网上下载的程序里面的hex能仿真,但是自己按他们的步骤生产的HEX却没用,不知怎么办才好。
他们的方法是这样的:
Proteus for ARM7调试攻略
1.安装好Proteus 6.9 SP4,需要用Keil for ARM的或IAR的同样需要安装好。
2.安装Proteus VSM Simulator驱动(可以在官方网站上下载到)。Keil装Vdmagdi.exe3.将附件中的Prospice.dll和Licence.dll文件Copy到..\bin目录下,MCS8051.dll和ARM7TDMI.dll文件拷贝到..\MODELS目录下。分别替换原有的文件。
4.打开原理图模型和程序。记得要在ISIS中选"Use Remote Debug MONITOR"。在Keil for ARM中选择"Proteus VSM Simulator"。没有的课在tools。ini中添加。
5.在IDE中点击Debug进入仿真模式。一个精彩的Proteus for ARM时代来临。
急需大家帮忙啊,谢啦。

楼主:
额,竟然没人愿意回答,先给自己顶一下!!

网友:
我近来也在学习KEIL软件,和你有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应有两种情况,
一,你自已写的程式没清中断进入的起动程序的死循环,也就是这个地方两个地方,
PrefetchAbort
        B       PrefetchAbort
DataAbort
        B       DataAbort
二,你在KEIL软件里选了Output->Create HEX File生成的HEX文件根本不能用,这个我也不知为什么,到现在也没找到答。你要有User->Run User Programs After Build/Rebuild的Run #选上,并在框里填上命令fromelf.exe Project.axf -c -output Project.hex -i32
这个Project.axf要对应你工程下生成的axf文件,Project.hex你自已起个名就可以了.

不知这个能否解决人问题,可以加我的QQ:595866170有时间我们可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2011-04-30):
回复 网友A:

我在这个问题上也纠结了很久,希望前辈们能指导下,Q我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