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示的microsd卡座的引脚定义

楼主(2009-10-01):
microsd卡是8pin的,但是市面上有一种9pin的卡座。
请问这种卡座的引脚是怎么定义的?
用过的朋友请指教:

楼主:
找到micro sd卡的引脚定义,但是卡座的第9脚是干什么的呢:

网友:
可能是插入识别开关,插入卡看看多的那个脚和不和外壳通。

网友:
记得micro SD 卡座是8脚的。最近也在搞SD卡存储,不知楼主在开发什么?
看看下面的链接(Micro SD卡座):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29ae197fd66f96ae81b15289c955f7e4.htm

网友(2009-11-04):
你这个是带PUSH的封装。那个脚可以不用的

网友(2014-11-06):
Pin1到Pin8和Micro SD卡脚定义相同,Pin9脚是CD(card detect脚),如果插入卡pin9脚就和GND连在一起了

网友(2016-11-02):
1 CD DAT3 I/O/PP 卡监测数据位3
2 CMD PP 命令/回复
3 Vss S 地
4 Vcc S 供电电压
5 CLK I 时钟
6 Css2 S 地
7 DAT0 I/O/PP 数据位0
8 DAT1 I/O/PP 数据位1
9 DAT2 I/O/PP 数据位2

这个是TF卡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