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日的乱飞,降落基本靠摔

楼主(2009-10-01):
国庆日无事,找了个学校的操场试飞,本来在室内时试了下觉得难以控制,起飞不稳定,起飞后老向一个方向飞.来到室外,不怕碰到其他东西了,放心了点,起飞也一样,一边先起来,整个四轴倾斜向一边,然后才回正,再加大油门,飞起来,但问题一样,不稳定的,严重飞向一个方向,而且比较快,手忙脚乱地,减油门,控方向,但不行,还是难经控制.经过多次起落,练习了多次还不未能熟练,降落基本上是摔下来的,铝合金条的起落架摔得变形,7805也摔得弯了脚,还好,好象没坏,摔了多次,也没烧电调,可能是天气不是很热,散热还算好吧.很大的一个操场好象也不够飞,有点怕控制不好,飞到场外去了.

经过多次试飞摔机,调试,老是没能解决问题,整机的平衡性是还算好,可以保持平衡,就是偏向一方,现在有点怀疑是不是机架做得不好的在原因了,因为是手工做的,四个马达按装有可能不在一平面上,机架的四条轴也可能不是等长的,这样会不会引起这个问题呢?

网友:
哈哈,以为是国庆阅兵的飞机,降落基本靠摔!

网友:
与楼上同解!

网友:
额 同楼上

网友:
机架有影响的,不平衡的话会向一边偏,但这个也关系不大,我现在降落基本也是靠摔的,还是多练练手吧。另外你看看参数设置,尽量调慢一些会好很多,我现在调成很慢的参数在室内还是能勉强飞了(还没去室外飞过),但换到默认的参数二(正常模式),飞的太吓人了,反应速度太灵敏了,稍微移动操作杆,四轴立马就反应,且反应很激烈,以前没接触过飞的玩意,还是多练练

网友:
飞四轴同样要练习悬停基本功的----------对尾悬停,左侧悬停,右侧悬停,对头悬停,最后是圆周航线!

楼主:
请教csclz一下,调慢地点是指什么?遥控器的摇杆的灵敏度吗?

网友:
我的在MikroKopter-Tool-V1.63参数设置内调整后感觉好很多,主要是我以前没接触过,完全不熟悉,摇杆一动就过度了。所以调到很慢感觉稳很多,很容易操作。

网友:
我的参数设置是这样的:
[Setup]
Name=Normal
IniVersion=1
GlobalConfig=192
[Channels]
Nick=2
Roll=4
Gas=3
Gier=1
Poti_1=5
Poti_2=6
Poti_3=7
Poti_4=8
[Stick]
Nick_Roll-P=2
Nick_Roll-D=4
Gier-P=4
ExternalControl=0
[Altitude]
Setpoint=251
MinGas=30
P=10
Barometric-D=30
Z-ACC-Effect=30
Gain=3
[Gyro]
P=120
I=180
D=3
DynamicStability=75
ACC_Gyro-Factor=30
ACC_Gyro-Compensation=32
DriftCompensation=4
Main-I=32
[Others]
MinGas=8
MaxGas=230
Compass-Effect=128
UnderVoltage=94
NotGas=35
NotGasTime=30
[User]
Parameter_1=0
Parameter_2=0
Parameter_3=0
Parameter_4=0
Parameter_5=0
Parameter_6=0
Parameter_7=0
Parameter_8=0
[Camera]
ServoNickControl=100
ServoNickCompensation=40
ServoNickInvert=0
ServoNickMin=50
ServoNickMax=150
ServoNickRefreshRate=5
[Loop]
Config=0
GasLimit=50
StickThreshold=90
LoopHysteresis=50
TurnOverNick=85
TurnOverRoll=85
[Coupling]
YawPosFeedback=90
NickRollFeedback=67
YawCorrection=60
[Output]
J16_Bitmask=95
J16_Timing=20
J17_Bitmask=243
J17_Timing=251
[NaviCtrl]
GPS_ModeControl=253
GPS_Gain=100
GPS_P=90
GPS_I=90
GPS_D=90
GPS_P_Limit=75
GPS_I_Limit=75
GPS_D_Limit=75
GPS_Acc=0
GPS_MinSat=6
GPS_StickThreshold=8
GPS_WindCorrection=90
GPS_SpeedCompensation=30
GPS_MaxRadius=100
GPS_AngleLimit=100
GPS_PH_Login_Time=4

这个我简单汉化了一下的工具可能易用一点: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05115&bbs_page_no=1&bbs_id=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