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轴 调试板

楼主(2009-10-01):
哪位兄弟能提供一下 四轴调试板上 max232各管脚的电压啊   我的调试板不能正常通讯

网友:
看看max232的几个电容有无问题,线路有无问题,max232坏的很少吧

楼主:
线路没问题哦  都测过了  计算机能发送数据给四轴调试电机  但四轴发送的数据 mk-tool显示 无连接

网友:
max232是不是坏了?我有次也遇到这个情况。

建议lz 换一片232试试。

楼主:
问题已查出   MK图纸有问题   MAX232应该配的是1uF电容  MAX232A才是配100nF 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