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大家注意一下,基准放手机山寨充电器旁干扰严重,mv级

楼主(2009-10-01):
新发现,大家注意一下,基准放手机山寨充电器旁干扰严重,mv级,基准是用的三个锂电池供电,已经放铝壳内,但密封没搞好,看来外壳还得再想点办法。

网友:
LS干扰这么严重啊?

楼主:
开日光灯管没发现干扰(也可能离得比较远),山寨充电器太厉害了(可能太贴近),也可能给基准供电的电池组上没并电容引起的

网友:
山寨充电器干扰的确很大,开关电源的,很不讲究。
干扰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通过电源,另一个是电磁波。
减少来自电源的干扰,要加滤波器,里面有电感电容的那种,很多是与电源插座一起的,电器都加。
减少来自电波的干扰,可以加磁环。很多正规的电源适配器和USB线都有,就是这个目的,但基准要求的更高。
基准上并电容不行,不能有电容负载,尤其不能并大容量电解。要想加,先串个100欧电阻,再并个0.1的电容,但这样的话对于10M输入阻抗的表,电压就下降10ppm,因此只适合高位表能有>10G输入阻抗者。

网友:
打手机时干扰非常严重,我家的防盗监控器开启也会有影响,这些主要是射频干扰,避免这些干扰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它们并且把基准装到金属盒子里屏蔽。

我家所在地每天夜里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个字的跳动,等这个时段过了就好了,这个我估计是来自电源的干扰,加了滤波器都无法避免,可能是周围工厂的一些设备(比如炼钢电炉)工作导致的电网干扰,最好的办法就是这个时段不要实验。

基准输出千万不要加电容,加上去就自激振荡,我试验过好几个都这样!

网友(2010-01-01):
回复 网友A:
打手机时干扰非常严重,我家的防盗监控器开启也会有影响,这些主要是射频干扰,避免这些干扰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它们并且把基准装到金属盒子里屏蔽。
我家所在地每天夜里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个字的跳动,等这个时段过了就好了,这个我估计是来自电源的干扰,加了滤波器都无法避免,可能是周围工厂的一些设备(比如炼钢电炉)工作导致的电网干扰,最好的办法就是这个时段不要实验。
基准输出千万不要加电容,加上去就自激振荡,我试验过好几个都这样!

基准源输出千万不要加电容?
我在设计AD转换电路的时候,都在基准的输出脚上并联2个电容。如何避免自己震荡呢?这个电容我想还是有加的必要的吧?

楼主:
回5楼,这个贴子是特指LTZ1000基准

网友:
呵呵。其实都是手机制式的问题。假如基准输出使用两根线连接到DMM上,且没有对这两根线做任何屏蔽处理,那么手机信号会在这两根线上进行感应,感应的幅度大小看其长度匹配情况。大的可以到100mV级别(通信上我们用TDD表示)。

网友:
打手机时干扰非常严重,我家的防盗监控器开启也会有影响,这些主要是射频干扰,避免这些干扰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它们并且把基准装到金属盒子里屏蔽。

我家所在地每天夜里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个字的跳动,等这个时段过了就好了,这个我估计是来自电源的干扰,加了滤波器都无法避免,可能是周围工厂的一些设备(比如炼钢电炉)工作导致的电网干扰,最好的办法就是这个时段不要实验。

基准输出千万不要加电容,加上去就自激振荡,我试验过好几个都这样!

===============基准输出千万不要加电容,加上去就自激振荡============================

这说的是所有基准还是个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