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献礼--FLUKE-317 大拆解

楼主(2009-10-01):
昨晚上拆的,就着10.1让大家看看吧

网友:
拆背光板让我们看看是什么芯片。

楼主:
FLUKE-317使用的CPU是M430FE427,在液晶下面

可以看出板上的芯片不多,但做工和焊接不错

有3片HJ4053, 1片HJ4094, 1片Y2254A

6个5脚的片子,片子上刻的字是: A48 两片

L13A 一片,PFK1 一片,VAV1 一片,

A00B 一片,有谁知道这几个5脚的片子是干什么用的啊?

那个Y2254A 我也没找到资料,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从拆的板子看,317和319用的是同样的板子

就是程序不同,面板上比317多个键

钳子部分比较紧,因为是刚买的新机器,没敢用力拆,就没拆了

有哪位知道里面构造和原理不,介绍一下呢

楼主:
前两天打算将这台表带到公司用FLUKE5520A校一下的,一直没空,等国庆节过后带到公司的计量部门校一下看看

网友:
顶,这么多4053

网友:
fluke怎么用的都是清一色的德州仪器ic
难道他和德仪有一腿?

网友:
成套采购价格会有优势。

网友:
armok那个白色的99.999%不是fluke的

网友(2010-06-27):
回复 网友A:
前两天打算将这台表带到公司用fluke5520a校一下的,一直没空,等国庆节过后带到公司的计量部门校一下看看

测试下来的结果怎么样啊?

网友(2010-09-20):
主芯片M430FE427就是MSP430FE427,内部带16位AD,一般用在单相电表中,价格很低,楼主这个表多少钱呀?

网友(2011-01-31):
回复 网友B:
我上次买了一台fluke的精密钳表,测试后不合格,退货了。
后来换了一台日本共立的2010, 非常精确。
从楼主的图上看, 共立2010的线路要比你这台台fluke 317 复杂3到4倍。

楼主的fluke钳表是CHINA产的,性能品质和档次降低了不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9楼】 y9090201
armok那个白色的99.999%不是fluke的
-----------------------------
那个 100% 是 fluke 的。
1. 在 fluke 的官方网站能查得到。
2. 我是通过 fluke 的代理订购的。
3. 我与 fluke 的技术支持通过电话。
4. 这东东的说明书、保修卡上,都是印着 fluke 的。
唯一一点:机器上面没有印 fluke 而印的是另一个品牌。  代理与技术人员的解释是:是 fluke 属下的另一公司。
所以,我认为这东东100%是属于 fluke 的。

fluke 貌似会收购一些其它公司,我的标准源上面商标是wavetek 9100,后来就成了fluke 9100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fluke怎么用的都是清一色的德州仪器ic
难道他和德仪有一腿?

以前有些表是fluke丝印的IC啊。现在可能觉防盗没意思了吧,之前听说国产有个牌子抄袭FLUKE几个系列的万用表。现在IC也不必印制自己的LOGO了。。

网友(2011-08-11):
317是真有效值的,那么应该可以测交流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电流了吧

网友(2012-12-28):
拍得真清楚
欣赏了!

网友(2013-02-17):
这表测试通/断过40欧姆还能蜂鸣

公司进过两儿

客户因为这个不准确的事儿退了 我们也退分销了

对fluke的DMM印象不是太好,不过相位计和三相电品质分析仪比较赞

网友(2014-12-13):
我来补一张拆掉背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