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背光改为绿色了

楼主(2009-10-01):
把背光二极管下掉改为绿色的,由于手头上没有平管子,只好用了圆头。但是发现可视角比较差,正视好像不清楚,只有斜视才可以

网友:
何不把它改成红绿双色LED,红色常亮表示报警,红色闪烁+高音喇叭表示紧急报警,绿色表示正常使用,橙色(红绿都亮)表示升级固件,橙色闪烁+中音喇叭表示设备故障,。。。剩下的大家发挥吧!比如加个紫色就可以验钞了!

网友:
可怜的小白,脏得这副德行...

网友:
改得不错。正面不清楚的话试试调小R1电阻的值。我的板子最后是将R1直接短接,显示的还是很清楚的。

网友:
没有平头管子,只好用了圆头。。可以打磨下。。:)

网友:
LCD有可是角度的,正面看确实没有斜上上看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