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安装完multisim 10后有一些奇怪的东西

楼主(2009-10-02):
LkCitadelServer
lkClassAds
lkTimeSync
NIDomainService
niSvcLoc
360 检测到的
怎么办 是什么东西

网友:
NI公司的软件都有这些东西,强行往系统服务里装。没事,只是占用点内存而已。

网友:
这些进程是安全滴

楼主:
如果不用这些进程 对软件的时候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1楼能否将软件上传?

网友:
To 【楼主位】 williamrain

因为安装了360,所以当安装软件时,出于安全考虑,360会跳出来提醒操作者确认,是否准许该软件所需要启动的某些程序或服务等。
一般都是必要的,应当放行才是。这和“强行往系统服务里装”不是同一个概念。
如果没有安装360或其它相关工具,那么这些过程就感觉不到了,实际又是存在的。

网友:
个人感觉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