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强电控制问题!

楼主(2009-10-02):
现做弱点到强电的控制,380V AC接到PCB 板上,目前找了许多PCB安装的接线端子电压一般都300V,并且PCB上走380V AC 对板子有什么要求,走线等等!
这方面知识比较匮乏,不知各位前辈是否有这方面的经验,请指点一二。谢谢!

国庆中秋快乐。呵呵

网友:
线间距要大点,

还有就是要看电流大小了,线宽也要大点,不行还可以上锡

最后就是强弱电间的隔离问题了,保护要做好!

楼主:
楼上两位。接线端子还有推荐的?

网友:
有600V的,我前段日子用过一个,上面的字是RJ78,四位的,不过好象搜不到这个型号在网上,建议去电子市场专做接线端子的店,买到样品后再画PCB

网友(2015-07-27):
尽量铺铜,散热、电流问题就好很多。间距大些,防止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