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在直流电机上的这个元件是什么?它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9-10-02):
如图,样子像个方形的有源晶振,只有2个引脚,经常在电动工具里面见到这个东西,这次买了个小水泵,上面也有这个东西,很想知道它是什么,望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
应该是温控开关吧,当电机发热到一定温度时切断电源,保护电机

网友:
ls正解 温控开关

网友:
在笔记本电池上好像也见过类似的东西

楼主:
原来如此,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