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给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液晶?怎么用?

楼主(2009-10-02):
大家给看看,跟过去手表用液晶差不多,但是不知道怎么用?是什么原理?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找这个液晶的资料,其次可以在PCB上加信号测试。单看外观像是段式的。

应该拍个PCB的全图,要清晰的。

网友:
肯定不是段式的。。段式侧光观察直接就能看出来。。

网友:
楼上肯定不是段位式的,只果不是,板上没有COG的芯片,那就可以根据斑马纸上的引线根数可以估出点阵的大小了,那究竟是多少呢?
初略数了一下有36根。

这应该是笔段式的,驱动在PCB上,用斑马纸分别热烫到PCB的金手指和液晶上。这种液晶安装工艺成本低,寿命短。

楼主(2009-12-04):
可是这个是哪种笔端式的呢?我感觉这种液晶貌似很常用,电子表上也有,好像一般都用这个,可就是不知道怎么用,看似很简单的样子,这种液晶的怎么驱动的呢?斑马线的另一端没看见什么复杂的引线,就直接贴在液晶的下端就能让液晶显示了?这是什么原理?哪位能给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