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AR的Error[Lp011]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10-02):
我在uc/OS的网上下了一个AT91SAM9261的uCOS-II,然后放了一个uc/GUI进去,编译的时候有这个错误:
Linking
Error[Lp011]: section placement failed: unable to allocate space for sections/blocks with a total estimated minimum size of 0xbdd0c bytes in
<[0x00300044-0x00327fff]> (total uncommitted space 0x27fbc).
          Needed:
            [0x00300044-0x00327fff]: 0xbdd0a minimum (size: 0x27fbc)
Error while running Linker

Total number of errors: 1
Total number of warnings: 1
不知道怎么处理?   谢谢大家!

我的IAR是5.4的.

网友:
sram空间不足,你自己算下

楼主:
谢谢,应该是的.我把一些代码删掉就可以了.

网友(2010-04-14):
请问你那个GUI是不是一个生成的库文件来的,我也在搞这个,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望赐教

网友A(2011-09-16):
你编译模式选在了RAM中,你现在代码已经超过了RAM大小,你选择在Flash中调试就好了!。

网友B(2012-06-05):
楼上的很给力,WorkSpace选项页内选择Flash调试就OK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很给力,WorkSpace选项页内选择Flash调试就OK啦!

你好,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这个“WorkSpace选项页内选择Flash调试”具体在哪修改啊?我用的是IAR编译环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这个“WorkSpace选项页内选择Flash调试”具体在哪修改啊?我用的是IAR编 ...

我用的也是IAR的编译器,我用这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不代表出现这个问题用这个办法一定行的通。如图所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也是IAR的编译器,我用这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不代表出现这个问题用这个办法一定行的通。如图所示 ...

嗯,先谢谢你了!

网友(2012-10-27):
可我在力天电子的视频看到,他可以用ram调试,可我自己动手在iar就不行了?求解释

网友(2013-12-04):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也是IAR的编译器,我用这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不代表出现这个问题用这个办法一定行的通。如图所示 ...

请问你这个怎么设置的

网友D(2014-04-10):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很给力,WorkSpace选项页内选择Flash调试就OK啦!

请问没有那个选项如何设置!急!望解答!

网友(2014-07-17):
我也没那个选项啊

网友(2014-09-04):
引用 网友A:
你编译模式选在了RAM中,你现在代码已经超过了RAM大小,你选择在Flash中调试就好了!。 ...

请问 IAR FOR STM8 怎么设置在 Flash 中调试?

网友:
坑定是分配的内存太大  你检查下是不是有大数据或者是数据没有声明CONST

网友E(2014-10-25):
引用 网友D:
请问没有那个选项如何设置!急!望解答!

哥们 你找到了没有?
我也没发现有这个选项啊,只有一个Debug一个Relese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哥们 你找到了没有?
我也没发现有这个选项啊,只有一个Debug一个Relese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怎么解决的呢

没发现  不知道怎么设置的 最后自己优化代码编译通过了!~~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解,哪位大神赶紧出来帮帮忙

网友(2015-04-10):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很给力,WorkSpace选项页内选择Flash调试就OK啦!

WorkSpace选项页内选择Flash调试在哪里,用的是iar7.1

网友(2015-10-19):
点项目-右键-OPTIONS-General options-Target-code选large,Data选lar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