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能够用正弦波来驱动BLDC?

楼主(2009-10-03):
BLDC也是三相绕组,也是星形接法,跟PMSM很相似,是否也能用正弦波驱动?

网友:
能,据说声音还会小。

网友:
我也在猜测,正弦波或者其他正弦波的变形也许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呢,驱动波形和耗电量之间的关系如何?等待专家回答

网友:
可以的啊,BLDC的驱动方式目前比较流行的两种一种是线性驱动这样MOSFETS管的发热量比较大;另外一种比较流行的驱动方式就PWM,由于使MOSFETS管工作在开关状态所以散热量比较小,几乎不需要什么散热装备,正弦波当然也可以但是要控制好占空比和频率.
其实目前市场上已经有许多BLDC的驱动芯片功能非常强了,波形和频率设置已经集成在芯片里面了使用起来只需要,
包括现在还有不需要传感器的BLDC驱动芯片,上传一个这样的驱动芯片

网友:
看看楼上的芯片

网友:
BLDC和PMSM的结构是相似的,区别在于反电动势波形的样子,一个是梯形波,一个是正弦波。BLDC的驱动常见的是梯形换相,因此永磁体磁场向量和定子磁场向量总不能完全重合,存在一定的前后夹角,这也就是BLDC力矩波动和噪声的理论来源。而PMSM可以应用FOC的控制方式做到尽量重合,比BLDC的力矩波动和噪声都小,效率也更高。当然,BLDC可以仿照这样的方式,在二二通电的线圈中,根据HALL位置信息,先角度估算,在这二个通电的线圈中构造出正弦波,来进行FOC控制方式。这时算法相对复杂,对单片机的要求就高一些了,常见的8位机很少能做到的。

3楼请不要到处做广告吧,你那个芯片并没有详细介绍BLDC的sine驱动方式,还是以block commutation为主。多讨论些原理,才是楼主关心的重点。

网友:
原理是吧
首先PMSM起源于绕线式同步电机,它用永磁体代替了绕线式同步电机的激磁绕组,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反电势波形是正弦波,与感应电机非常相似。在转子上有永磁体,定子上有三相绕组。
而BLDC起源于永磁直流电机它将永磁直流电机结构进行“里外翻”,取消了换相器和电刷,依靠电子换相电路进行换相。转子上有永磁体,定子上有三相绕组。
PMSM和BLDCM的不同之处
反电势不同,PMSM具有正弦波反电势,而BLDCM具有梯形波反电势。
定子绕组分布不同,PMSM采用短距分布绕组,有时也采用分数槽或正弦绕组,以
进一步减小纹波转矩。而BLDCM采用整距集中绕组。
运行电流不同,为产生恒定电磁转矩,PMSM需要正弦波定子电流;BLDCM需要矩形
波电流。
永磁体形状不同,PMSM永磁体形状呈抛物线形,在气隙中产生的磁密尽量呈正弦
波分布;BLDCM永磁体形状呈瓦片形,在气隙中产生的磁密呈梯形波分布。
运行方式不同,PMSM采用三相同时工作,每相电流相差120°电角度,要求有位置
传感器。BLDCM采用绕组两两导通,每相导通120°电角度,每60°电角度换相,只需要换相点位置检测。
正是这些不同之处,使得在对PMSM和BLDCM的控制方法、控制策略和控制电路上有很
大的差别。

网友:
TRINAMIC代理的芯片好像没有PMSM的驱动芯片。

楼主:
TRINAMIC 驱动天下

PMSM永磁体形状呈抛物线形,在气隙中产生的磁密尽量呈正弦
波分布;BLDCM永磁体形状呈瓦片形,在气隙中产生的磁密呈梯形波分布。
--------------------------------------------------------------------
能不能再详细一点?找了好多资料,基本上都是这样一笔带过,现在还没有弄明白。

楼主:
貌似还是一笔带过,不过还是谢谢楼上的资料。

网友(2011-07-09):
试过可以 不过有脉动 我觉得开环启动时候用正弦波驱动更好

网友:
试过,很好

网友(2014-10-09):
是否能够用正弦波来驱动BLDC
这个简称 FOC +PMSM方式,目前难度最高,但是不适合推动负载剧量变化的产品
STM & TI &飞思卡尔都有软核外挂程序,但是问题很多,导致马达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