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 用 P N mos晶体管搭建桥, 怎么解决 电机同侧驱动管 瞬间同时导通,导致发热的问

楼主(2009-10-03):
(无正文)

网友:
这个发热不严重吧 你的电机又不是PWM切换

应该是你的Gate电压不够 导致发热

网友:
驱动电压多少V?
此外 建议你驱动那地方加滤波电容
MOS管 N对地接一个10K电阻
P 对电源接一个10K电阻

网友:
R24、R26太大了,换成三极管吧!
H桥步进电机驱动器我做过,20kHz斩波频率的时候,IRF530这个档次的MOS管的驱动电流至少要100mA,40kHz要500mA,才能避免栅电容造成的发热问题。

网友:
他这个不是步进电机 只是电机转向切换而已
你这个关键是要保证GATE够!

网友:
当然如果不是步进电机控制器需要频繁切换,只是直流电机换向的话,解决切换时的发热就简单多了,把R29、R30这两个画蛇添足的废物换成短路线即可。

网友:
对 R29 R30去掉
建议用推挽

楼主:
R29 R30 我已经去掉了 是用PWM

这种电路用PWM还是不行 看来 不能采用同侧控制

网友:
DCIN电压有多高?同侧两MOS管栅极连在一起已经是错误,分开单独控制,严格的可加死区控制。

楼主:
要将电路改成 VD3 VD2 一个控制端
             VD1 VD4 一个控制端
这样才能避免发热

楼主:
修改为这样的电路 竟然驱动不了了 更加郁闷 为什么 (原文件名:电机2.JPG)

网友:
下臂的PMOS接法不行,没法完全导通。

楼主:
to 牛仔
为什么呢 9530 是低电平驱动的
是不是 下臂的 SG电压不足呢

网友:
下臂9530这种接法是源极跟随器方式,不能饱和导通,VDS压降大于3V,如果供电电压较低可能完全不能导通。不知你电源电压是多少。

楼主:
应该是无论如何都存在一个压降 无法完全导通吧
导通的话 VGS必须3V VDS必须3V  VDS 的电压应该是小于3V的 所以无法完全导通
我的图的确设计错误了
谢谢 牛仔
PS 我最喜欢吃牛杂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