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测基频,不知电路怎么做

楼主(2009-10-03):
想做一个能测基频的数字万用表,量程0~10MHz与0~50MHz,注意是基频,即频谱峰值对应频率,而不是传统数字万用表测的过零频率,不知电路怎么做,需要涉及DSP的话同时求程序,谢谢。

楼主:
没人回答吗?

网友:
没做过万用表 不过以前做过电压.电流.谐波分析仪表。电压电流的话也不用dsp就可以(因为工频没有多高 采样频率不会太大 计算量单片机就能搞定),谐波分析要用到dsp(因为分析的谐波频率比较高 采样频率当然会很大 计算量比较大)。

一般的测量电路大体上不外乎 信号源(比如说谐波分析仪中的霍尔效应电压电流传感器或者电压表中的电压互感器)====》仪表放大器(比如ad627,但是电压表就不需要这部分 因为互感器二次侧电压已经够大了 )===》有源滤波电路(高通啦低通啦带通啦带阻啦根据要求)===》AD转换(考虑信号频率确定采样频率)

当然这是一般的情况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我也是菜鸟 说得不对大家多批评多指教 谢谢 谢谢

对了,你说的(频谱峰值对应频率)是不是频谱图啊? 谐波分析时也要做频谱图 计算方法就是快速傅里叶

网友:
你要测试到含50M基频的信号,DSP也不行,采样太快了,代价很高

楼主:
确实,刚刚看了一些文章,发现要想做50MHz的频谱,FFT计算量在G次这个数量级,说不定计算机都搞不定

网友:
考虑过频率计吗!

楼主:
频率计测的是过零频率,不是基频

网友:
高速AD采样储存,FFT慢慢做,总能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