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长假打造史上最豪华的7V电压基准

楼主(2009-10-03):
市场上惊现一批廉价的AE金封电阻,在奸商涨价的间隙买下了几个,刚好适合我的基准电路板,空闲时间发烧了一把。

总共用了5个AE金封电阻,3个VISHAY塑封电阻。

最发烧的是运放用了陶封的军用LT1013AM J8/883

网友:
像一堆晶振

网友:
【楼主位】 jj3055
可否把你这个最豪华的7V电压基准让给我,价格你定,如何?
一直想要一个基准,可惜上次第一批,排不上A,连B也排不上,太可惜了.

网友:
村长排上好时机了!

网友:
应该过600+元了吧

网友:
不超过350.。。

网友:
囧,阿莫你是超级大款,让我一回吧... -_-!

网友:
为啥我总是看成打造史上最假的xxxx

原谅我,我去面壁...

楼主:
这种电阻我只抢到了一点点,只能够组装3套,其它电阻被JS抢走,价格飙了几倍,所以再做是不可能了。

一套是redtony网友早就打过招呼的,他是第一个测试我套件的人,是一个资深的基准老前辈,他需要的是半成品,给他的价格非常优惠。

本来价格是比较低的,但1K电阻被JS买断了,只能高价去买来,导致成本又高了不少。

LT1013AM J8/883是我买的20个陶封LT1013里挑出来的,才两个,上面裹了层胶,费了好大的劲也清理不干净,所以样子不太好看,但这胶材料很特殊,问了另一个商家,他说军用的都裹了层胶,这种胶防水性能很好,水上去不会浸润的。

阿莫  和 村长喜欢的话就拿走吧,哈哈,每人一套。

网友:
哈,把金额(加上快递费)和你的账号,姓名,开户行地址给我(2282902 at qq.com)
如果有支付宝账户的话,更方便.

网友:
那叫三防胶(防潮防霉防盐雾),军品都要涂的。早年都是聚氨酯类,着急了我们还用聚氨酯清漆代用过。现在都是丙烯酸类涂料,用酒精多泡泡就下来了,可维护性提高了不少。

楼主:
靠,我拿着工具足足弄了一个多小时才把这东西弄下来,早知道这样不搞下来了。

楼主:
【11楼】 aleyn 煮茶村长

不急,我还得把它循环老化,测试没问题再给你,老化至少要一周。等到10月9日联系我电话吧。

网友:
你的万用表板子上没涂三防胶么?我的HP3478A整板都涂了这玩意,除了有弹性触点的部分以外。

楼主:
这个胶水是软的,有弹性,楼上的是怎样的?

网友:
都不太硬。注意这个三防胶里面没有防水这一项,别被奸商骗了。用酒精棉球擦一下,如果没变化就是聚氨酯,如果泛白就是丙烯酸,可以通过长时间浸泡酒精来去除。

网友:
看来以后的基准可以考虑涂点

网友:
可以么?我手里就有一瓶...自喷的

网友:
17楼的天那水可以溶解吗?

网友:
天那水没试过,不知道。
自喷的没用过,但是涂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机械弹性元件——接插件(包括IC座)、电位器(内部有弹簧),不能让胶涂在上面或者顺着调整螺丝流到电位器里面。如果胶把弹性元件粘上,时间长了就会接触不良,几乎是一定的。

楼主:
酒精是浸泡不掉的,商家说有办法溶解掉的,这种三防胶下次去电子市场买些回来用用看,给基准涂上肯定会好很多,不怕阴雨天的潮气了。

前几天下毛毛雨,我的3456漂移20PPM。潮气的影响是非常厉害的。

网友:
本地电子市场没见过,可能是我没仔细找,这种东西我一般是跟本地的乐泰代理直接联系。

楼主:
8月份去杭州电子市场,看见很多胶水,也有喷喷的那种,宁波不知道有没有。过几天就去宁波办事,顺便看看

网友:
玩这个跟玩音响一样,无底洞

网友:
JJ这批AE金封买的可以,25,价格不错.

网友:
【27楼】 armok 阿莫
索性将那几只普通电阻与二极管,也换成发烧级别算了 :)
------------------------------
啊,那下一步就是换特氟龙板了。

网友:
支持烧成极品

网友:
【22楼】 jj3055

积分:2008
派别:
来自:浙江宁波
酒精是浸泡不掉的,商家说有办法溶解掉的,
----------------------------------------------
jj3055用什么可溶解?我在邮购部买的M32据说也是这种,天那水溶不了,据说甲苯什么的可以溶,最近上车检查挺严的,也没能去看过能不能买。

网友:
试试看用修车厂用的化油器清洗剂,我多用来清除封口胶带的残留物,清除某些板上的三防涂层也很好用。

修摩托车的店铺一般有卖,几元或者十几块一瓶。

网友:
楼上的就是那种喷出来的吗?好像很容易挥发。

网友:
是喷的,很容易挥发。
而且要注意塑料件,小心被溶化了

网友:
我有个朋友是摩修的,明天去找他试试。

网友:
楼主,什么时候给我也整一块。期待ing...

网友:
最方便的办法就是用汽油

网友:
TO 【32楼】 BG7RDB

我拿来试了溶不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办法,请看下面的地址: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07381&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kyughanum&bbs_id=9999

------------------------------------------------------------------------
TO 【37楼】 hydz
上面的网址化油器清洁剂都溶不了,更不用说汽油了!看看上面的网址吧。

网友:
对付三防漆????这个有时候我用天那水泡泡,然后牙刷  刷一下,再稍微用指甲抠一抠吧,只要引脚上的清理干净后不影响焊接就行。

或者有时候用别的清洗剂,但是味道普遍都比天那水大,所以少用。

网友:
不知道 楼主jj3055 的老化测试得怎么样了?

楼主:
冷冻了两次,现在还放在冰箱里,数据比塑封的好一倍以上。看样子金封比塑封电阻更经得起折腾。

村长把你的收货地址给我吧。

楼主:
价格是400元一套,其中1K的电阻比较贵,被奸商买断,我是花了60元一个的价买来的。其它金封是我抢来的,便宜了很多,军用LT1013是19元一个的一堆里挑出来的,也就19元一个。我收取100左右的制作费。

网友:
没问题,钱怎么给你(银行转账?支付宝?),地址怎么给你(手机短信?邮件?)

对了,貌似你制作的基准源都有一个惟一编号,也给俺一个惟一编号:“555”,俺的吉祥数字是“5”,呵呵。

网友:
地址已经短信给你,手机尾号3020

楼主:
好的,那我把编号换成555

网友:
淘宝上有三防胶麦,1KG要260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1-e026dab4a4fd93ff3d187e84681fcf45.htm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这个东西好玩,去弄个来试试验

这些军用LT1013上就是这种胶水了。

网友:
试吧..好了我来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