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3456维修记

楼主(2009-10-03):
话说收到了jj3055版主的电压的电压基准后,搬出比我大若干岁的HP3456准备测试.悲剧的发现表挂了.....

具体现象如下
开机显示+0.0.0.0.0.0.0.+0
重开机不变.可能出现乱码.
数码管下边最左边的LED狂闪,功能灯全亮...

随便按几下按键就没显示了
或数码管下边最左边的LED熄灭
或那个LED正常闪.不过面板上更多的LED亮了...

TEST无效  RST无效。。。

这个时候心那叫一个凉啊.....

不过凉归凉...修还是要修的.....
------------------------------------------------------------------------------------------------------------
jj3055发过这表的拆机图,显然这个表在没有资料的情况下修复的可能太低了。。。
所幸HP的仪器维修手册很好找。

表的整体框图如下

表分为两部分(下面借了很多jj3055版主的图,谢谢)

上边和下面两个区域分别对应了两张框图
中间?中间是电磁隔离的阿。哈哈。老仪表就是神奇

显然。问题在逻辑部分里。如果是模拟部分出问题那表可以自检。可以报个故障号啥的。
也幸好是逻辑部分。。不然。。难修阿。

图纸从维修手册286/385页开始
逻辑部分分为两块板
A3/A4(图纸标注)

直观的说就是上面的CPU板和下面的通讯、隔离板(我的叫法)。查维修手册得知。CPU板可以脱离下面的板运行。结合高手们的意见。故判断问题在CPU板上。
---------------------------------------------------------------------------------------------------------
HP表的工艺还是相当不错的。所有芯片都折脚了。不过导致了拆芯片相当困难。还好有朋友在rockwell collins的维修部门工作,他成天拆这种芯片。哈哈
10.1假期中和他一起弄这个表。

数字部分,第一反应先测时钟。时钟部分如图

测的晶振起振,13/15脚两个频率输出正常。

根据“数码管下边最左边的LED狂闪”判定CPU已工作。按键后异常极有可能是ROM或RAM异常。

我的3456版本共有ROM3片,RAM2片。据说老版本有6片ROM的。。。。。

38度论坛上有高人提供了两个版本的ROM数据和使用说明。在此再次感谢。

拆下U5、U7、U8三块ROM,做好标记并焊上插座。
里面有个说明文档。

-----------------------------------------------------------------------------------------------------------------
Firmware pulled from HP 3456A S/N 2015A01515
Chips read as MC68764 date code: 1987

These chips are 8kx8 24 pin devices

HP part numbers:
U5: CN52681N 1818-1629
U7: CN52683N 1818-1630
U8: CN52684N 1818-1631

Checksums:
U5: C9CF5
U7: CD212
U8: D4CE2
-----------------------------------------------------------------------------------------------------------------
祭出西尔特的580U编程器。直接读取ROM中的数据,对比校验和。U7、U8正确。但读取U5时提示15脚接触不良。。。
问题?还是没拆好?应该不是后者。。再说就算是后者这个也是要解决的。

MC68764
引脚如图

与常见的27C64不同

同时没有紫外擦除器,手头只有空白的27c256。32k*8。于是程序写入,将高2位地址与OE线接地。VPP接5V。其余对应脚连接。

然后用编程器按MC68764读取,校验和正确
插上去一次成功

至此,修复成功
------------------------------------------------------------------------------------------------------------
附:坏了的U8

网友:
厉害!

高人啊。这都能修好。。。

3458A (8位半)我也想买一台。不知道那里有那的货源?

楼主:
我是小菜鸟
学习中..

3458可以问老烧们....

网友:
维修高手啦!

网友:
能维修到这种程度,的确已经不是普通的高手了。

网友:
找AGILENT问报价吧,估计80k

网友:
【1楼】 armok 阿莫

积分:55647
派别:
来自:OurAVR.com 站长
厉害!

高人啊。这都能修好。。。

3458A (8位半)我也想买一台。不知道那里有那的货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这个3458是安捷伦自己直销的  可以联系上海安捷伦
二手表可以说都有问题  不建议。还有刚买3458 没有比如fluke7000系列固态电压标准 还是要选002高稳选件  稍微贵点

网友:
3458A 我只是卖来收藏 :)

34401A 我目前也用不到。用得最多的是 Fluke 189. 雕刻机的开发,目前不需要这么精密的仪器。

网友:
不错,高手了。俺有台机也是类似的问题,有空了试试。

网友:
楼主厉害的没得说了,佩服,以后我的3456有问题就找你咯,呵呵。

网友:
祝贺楼主攻克难题。

网友:
顺子也是人财啊,o(∩_∩)o...

网友:
收藏,下次碰到相同故障能派上用场.

网友:
哈哈,恭喜了!收藏!不过前面看是U5有问题,后面图片是坏了U8?

网友(2011-07-09):
顶一个,高人啊,小弟也想学烧表了

网友(2013-01-19):
再看一下,还是厉害啊!

网友(2013-12-22):
谢谢楼主,间好有一台3456,故障现象一样,知道问题出在ROM,但不知集成型号,放置了二年,看了这编文章后,知道是MC68764,折集成后U5.U8正常可读,U7显示只有22脚,买了一块MCM68764装程序后正常。

网友A:
请问楼主,二块RAM是什么型号?

网友:
3458A都能买到,不是一般的有钱呀,让我们这帮小屌丝情何以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二块RAM是什么型号?

查到了,是5116。

网友:
非常不错,能找到这么全的资料也是不简单呀。

网友:
我有一台HP3456A,开机后显示符号“------”,机器内部有“咔嗒”响声(大约每秒响一下),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正在慢慢研究手册......

网友:
高人,膜拜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