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万用表,请大家支支招

楼主(2009-10-04):
目前看上邮购部的优利德UT33C/D,还有一个胜利VC890D感觉也行,只是不知道好不好,价格最好100元以内,穷学生一个,请各位用过的推荐一下,谢谢!顺便买个电机,线什么的,还对雅虎邮箱感兴趣,这下运费贵了。。。

网友:
便宜的就随便来个吧!
有钱点的就买个四位半的表!

网友:
UT33C/D就是典型的8块人民币830B外观,拿出去太丢人了。
我倒是喜欢UT33A/UT10A这样的表,价格80块/50块,主要是Fluke用惯了,喜欢这种操作模式,特别是UT10A非常薄,很Q。

网友:
就用8块的表,也没什么不好的.

网友:
我刚买了一个4位半的,155元

网友:
UT71C其实不错,我都想把我的Fluke15B卖了。
但是胜利的自动换挡的表容易烧,档位切换处理的不好,优利德有没有这个毛病?

网友:
DT830  不到20元,精度完全过得去

网友:
UT10 一年未坏,还好。就是小了点,有时忘记放哪儿了.

网友:
还有个便宜的推荐!
喜欢用自动表就看这个!
看图!

先看看广告介绍和参数

VC921万用表(3.3/4位)特点:

1、设计有单位符号显示,更加方便使用;

2、抗干扰能力强;

3、在停止使用15分钟后自动断电及断电前一分钟发出警报功能;

4、全保护功能,防高压打火电路设计;

5、新型电池门设计,易换电池。

胜利VC921万用表的技术参数

基本功能 量程. 基本准确度
直流电压 400mV/4V/40V/400V/600V ±(0.8%+5)
交流电压 400mV/4V/40V/400V/600V ±(1.2%+5)
电阻 400Ω/4kΩ/40kΩ/400kΩ/4MΩ/40MΩ ±(0.8%+5)
电容 40nF/400nF/4uF/400uF ±(2.5%+10)
频率 100Hz/1kHz/10kHz/100kHz/1MHz/10MHz ±(0.5%+4)

胜利VC921万用表特殊功能

二极管测试 √
通断报警 √
低电压显示 √
数据保持 √
频率/占空比 √
单位符号显示 √
防震保护 √
输入阻抗 10MΩ
采样频率 3次/s
交流频响 (40-400)Hz
操作方式 自动量程
最大显示 3999
电源 3V (1.5V×2)

胜利VC921万用表一般特征

机身颜色 机身-深灰
机身重量 108g (含电池)
机身尺寸 117×80×19mm
标准配件 表笔,电池,说明书,合格证
标准内包装 彩盒
外包装尺寸 396×312×433mm
标准包装数量 180台
标准包装箱毛重 24.5kg

不知道是不是最便宜最小的自动表了!
淘宝46块可以入手!
又便宜有能测到频率和电容的我只能找到这个了!
便宜的手动表基本没几个能测到上M的频率,
电容更加没有能测200uF以上的(自动表测电容是出了名的慢,总比测不到的强),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百块以下的表旋钮很难扭,触点弹片很容易接触不良!
这个估计是一分钱一分货了!
要求不高的就买打个点的自动表,
那个供电是用两节七号电池的,
买两节充电池用完就冲,或者买一次性的也能用到一年半载的,
优点是省电,还有自动换挡,有频率测试,电容测试,温度测试。
缺点是就是慢,手动换挡后还可以,让它自动换挡就要等一下子了!
测电阻够晕的(老感觉不准,变来变去的很久才停下来)!
二极管档是输出很低的,大概1.5V以下,测场效应管测不了那个对GS充电后再测DS会导通的现象!
可以通过自己外加一个电路解决!
测得不多就免了!

手动表的耗电就有得你头痛的,每天用一个钟能用到两个月就算不错了的!
这个可以考虑用一个两个锂电串起来替代9V电池!
或者弄升压电路!
优点二极管挡短路报警够大声,输出电压3V,电阻档精度比自动挡的高(看表内使用的参考电阻精度),有个独立按键关机。
缺点是耗电高(如果你一天都开着的建议接个电源算了)!
触点老喜欢接触不良(贵的表估计没这个问题吧,每用一段时间后建议清洗一遍)!

网友:
老大这里只有那个UT33合适你了!

楼主:
谢谢大家,其实也想买个好的,只是。。。,呵呵,下午刚从邮购部定了个UT33D

网友:
先找个将就用用吧!
要是玩模电的就买高精度的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