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啊!救救我的电脑吧,启动不了。。。。

楼主(2009-10-04):
万能的坛啊!救救我的电脑吧,烧热得快时闪了两下就启动不了。。。。

现象:
      开机时第一个画面如下,然后会提示启动不成功,跳出那个有”恢复上次正确配置“的画面,点了之后又重启了。。。一直循环。。。BIOS可以进去,但不能从U进入WINDOWS PE。。。。

个人测试现象:
1。把内存拔了开机会报警
2。第一个画面仍然是下面的这样,之后就提示没有系统盘。

9958。。。

第一个画面:

网友:
硬盘挂了??

楼主:
不太清楚哦,硬盘挂了怎么从U盘启动都进不去了?从提示上说似乎硬盘已经检测到了。。

网友:
估计主板上有个设置是把STAT启用RAID模式,你单独一个硬盘是没有必要设置为阵列模式的,你要检查一下BIOS里,应该有一个SATA mode ,后面的选项是可以设置为IDE或都RAID的,设为IDE就行了,不同的BIOS版本位置不大一样,一般好像就是在你LZ位的最后一张图那里,但是你那里没看到下面,是不是有我上面说的那个选项,你自已看看吧。

网友:
把(原文件名:PIC_11906.jpg) 中的第一项设置位“Enable”

网友:
还有我圈住这一项,现在的WINXP如果不是用GHOST版安装的话其中是没有ACHI的驱动的,启用ACHI要另外加载驱动,所以一般我们装系统是先把这一项设为IDE,然后装好系统好再把安装驱动,并手动把它的驱动改为ACHI,然后重启进入BIOS,再把其改为ACHI,再进入系统才能启用ACHI的。

所以LZ可以看看把这一项设为IDE看一下是不是ACHI驱动没装的问题。

楼主:
kyughanum 初级玩家
谢谢你的指点,真是出门遇贵人啊~~
我下班后就去试试。

baidu了一下 Press Ctrl-A to enter ULi RAID BIOS Setup utility 有很多同样的问题,但解决了的似乎没有一个。
明天再来汇报结果。

网友:
晕倒!我是做电脑维护这一行刚好接触过而已。Press Ctrl-A to enter ULi RAID BIOS Setup utility这个LZ应该知道意思吧?你想一下以前是不是有?还有LZ的电脑可能性能不是很好哦,这个是扬智的南桥,性能应该不怎么样吧,一般我们都是INTEL和NFORCE的芯片组多。

楼主:
具体RAID是个什么东东就不是很清楚了,电脑盲啊。。。。。

华擎775主板,用了三年多了,没出过问题,最近就跑出这个来了。

楼主:
昨晚回去试了一下,真的是行了,用的是 【4楼】 kinghai  的方法。

感谢 【4楼】 kinghai   【7楼】 kyughanum 初级玩家
感谢  万能的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