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 FLUKE 15B 万用表 (有图有真相!)

楼主(2009-10-04):
首先测试它的电阻档,我没有权威的电阻基准,但搜集了一些比较可信的高精电阻,

10R010电阻是XB的,精度和温度系数较差,仅做参考。
100R00电阻有ZV,YV两种,精度是0.005%。温度系数分别是每1PPM和2PPM。这种电阻比较多,测量结果比较可信。
1K0000是YV,精度是0.005%。温度系数分别是2PPM。可惜只有一个,仅做参考。
10K000电阻是我的土基准,从LYMEX老大那里买来的,是他精心校准过的。用了VISHAY VHP101电阻。这个比较权威。
100K是红色塑封,标称误差0.01%。温度系数2PPM。仅做参考。
224K887电阻是FLUKE金封,性能一般,仅做参考

(本图片由jj3055拍摄)

以下是测量结果,大家自己看吧:

电压测量:

用我的LTZ1000基准作为标准,基准:7.07420V、7.06592V、7.00685V、7.15268V、7.06363V
                       测量结果:7.06V     7.06V     7.00V     7.14V     7.06V

下面是测量7.07420V的显示,其它的就不上传了。

其它档位我没有条件测量,请有条件的上!

网友:
加表笔起码有.2的误差。
706太正常了,你算没算这一个字误差有多少?
换3V电压,用8位测测?。。。。。反正我的F15B读数太扯了——相对于国产地摊货来说。

网友:
其它档位可以以你的3456测量值做比较呀!

网友:
100欧姆数量级及其以下的量程,不论是Fluke还是国产表,表笔误差至少.2欧姆,如果要精密,只能用四线电阻或者RLC电桥来测试,你不要指望Fluke或者优利德,从原理上都是测不准的。
1k以上的电阻才能体现F15B的精度,这次表现不错。
至于电压,很遗憾,楼主用的是F15B的低分辨率档位,有吹黑哨的嫌疑。

网友:
3055jj   你楼主位15B表里面的IC是COB封装的还是QPF封装?

之前他们有贴说 上海产的15B COB封装的 精度较差一点,搞了一直不敢下手。

楼主:
FLUKE这样的老牌仪表公司,自己有能力设计6位半万用表,有能力设计基准电压源、各类权威校准器,凭他的实力,想把表做多好就能做多好!吹个牛,3位半的表,给我一点时间,给我一点金钱,我也能做个超级优秀的出来。

15B是好是坏就不用多说了,他是FLUKE定位在低端的万用表,FLUKE思考的不是怎样把他做最好,而是在“尽可能的降低成本的前提下保证可以接受的性能”。不要指望花200多元买个极品!

测试的结果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多数测量丝毫不差,有差别的只是一到二个字而已,做过AD转换的人都应该知道,这样的误差已经很优秀了。

至于表笔的影响,主观臆断就不用了,FLUKE的工程师考虑的比我们更多,测量10、100欧的结果能这样,除了优秀,我们还能说什么!!!

另外,最近我还想购置几块备用表,到时也会测量一下

网友:
想买啥...
我也想弄块..自从上次3456事件之后,深知这个的重要性:)

网友:
189我也有一块..还是不错的

网友:
支持LZ,刚淘了块15B。

网友:
JJ3055有开始发烧了:)

楼主:
我是低烧37.6度

网友:
Fluke 189什么价格?

网友:
谁知道fluke 15B 现在是什么价啊?我准备买一块玩玩!

网友:
【13楼】 free4zzz
积分:22
派别:
来自:
Fluke 189什么价格?

按成色,二手大概1000-1500吧

网友(2010-04-16):
昨晚看到两三点,一口气把Fluke的帖子几乎都看了,希望有天也能入一个手持机。呵呵。。。

网友(2011-02-16):
15B/17B测交流都不是真有效值,对于不是标准正弦的波形精度比较差

网友(2011-11-07):
好像抗干扰能力也不强,在某一工厂用工务的表,比正常的高出几十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