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关于二手四位半台式万用表校准方法!弄过的朋友进来看看!

楼主(2009-10-05):
买了一个烂的四位半台式万用表,修好后发现测量不准!
型号:TakedaRiken TR6841
侧边一排电位器可以调节!
壳子上面写着:
ΩFS  LΩFS  IOFF  HFFS   ACFS   ACZ  LAZ  AAZ   2VZ  20mVZ  RAZ   2VFS  TIME

调20mVZ的电位器可以把对应20mV档和20V档位数调到0,但是测电压不准,
调2VZ的也是对应2V,
都调0后发现电流档不归0,
20A档竟然是烂的!乱跳,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测试电路影响,
懂上面那些缩写的朋友能不能帮忙翻译一下?

网友:
先洗开关,洗板子.
旧表不回零先洗洗.

FS=full-scale吧
满量程

楼主:
买回来时人家把变压器拆了的,可能是有人误插220V把它烧了,
检查100V输入端的滤波电感烧开路的,
后来我把变压器装回去又把电感用焊锡短路后,
插上110V把保险管也挂了(变压器是初级短路的,没留意就装回去)
后来查电路发现在扩展口能接电池,用万用板接入5V后就懒得搞了!
现在回到老家买了个220-9V的变压器等回公司后装上再看看,
实在不行只能拆零件用了!
发现那个表测电阻挺准的,整个表只有电阻档准的!

网友:
多少钱买的?

楼主:
80块买来的烂机子!
我这个是烂了变压器的,
淘宝还有70块钱的!
经过加W-40去锈润滑油搞一次后电流档正常了,
但是精度还是不行!
连个三位半的精度都达不到,
还好有个20mV档可以测uV和交流真有效值测量,
要不然买来没用!

网友:
这东西还买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