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专门测量无线RF信号的功率的IC?比如空中电波里随便某个频率的功率

楼主(2009-10-05):
有没有专门测量无线RF信号的功率的IC?比如空中电波里随便某个频率的功率

网友:
RF功率表非常便宜,买一个拆来看看。

楼主:
我说的是无线信号的

网友:
试试ad8318,还有MAX2015

网友:
RF不是无线信号么?

楼主:
我看了上面这个图片,大致的意思是在放大器输出到天线前截取信号到max2205进行输入功率到直流的变换..

但是如果要测量空中的电波,应该是需要有个天线,如果测量某个频率的电波的强度,应该还要增加一个可以数字滤波的,也就是如果要测量空中905M的电波的功率,就应该要增加一个数字滤波器,将905M的波直通,其他波拦截掉...是否有这样的合1的IC呢

网友:
RF不是无线信号么?
====================
RF是指频率范围,无所谓有线无线。

网友:
你要找空气里面的RF?场强仪。

网友:
【6楼】 shichen717 请不要继续丢人现眼。

楼主:
schwarz
我不是为了找仪器,而是找电路方案,你能给我提供信息吗?

网友:
数字滤波器做905M有点困难。
可能要用微带形式的滤波器。

楼主(2010-08-06):
顶下我的帖子  谁有此经验吗?

网友:
不太清楚,不过要满足随便哪个频率这个条件极其困难,某个频段还有可能实现。

网友:
前面部分需要宽带天线来拾取信号。

后面就是频谱分析仪了,看频域上的能量分布。数字滤波器不合适。有个办法是生成扫频信号和输入的信号相乘,得到频谱

楼主:
手机信号的强度指示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用SI443X的RSSI功能,波段搞到你需要的范围

网友:
楼上用到极致了~~~~~

26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