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PA的无线模块 300M的距离

楼主(2009-10-06):
NRF24L01+PA的无线模块 300M的距离,欢迎大家来讨论有没有做得更远的,

淘宝网址http://shop34938326.taobao.com/

网友:
Do you have the third harmonics information of this module?

网友:
二楼输入法坏了?

网友:
呵呵 你没看到二楼是来自火星的人嘛!!

网友:
这颗IC我做无线鼠标/键盘的时候用过,但那是一对一的通信方式。这颗可以硬件自动回ACK信号。如果是一个点发送送数据,有多个数据接收点的话,那发送数据点收到的ACK信号就是不能确定是那个接收点发过来的ACK信号。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没有。

网友:
7楼的朋友肯定没有仔细看数据手册呵呵,在nRF24L01的通信协议中,ACK机制的工作原理是:主机向一个指定的从机发送数据(要设定从机地址),从机接收到主机的数据后,注意,是把从机本身的地址发回给主机。在Multi-Reciver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判断是哪个从机发回的数据。其实问题变得很简单:一开始你就指定了要通信的从机,也就知道了是哪个从机发回数据了。

网友(2009-12-24):
我们的是四百米!

楼主:
已经批量生产了啊,后续推出10DBM的NRF24L01的模块

网友(2010-01-24):
請問有沒有這模块Harmonic的資料?

网友:
2L,19L Mr.Zhou 来自火星??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看你不像是东夷 倒像是南蛮

台湾 香港 澳门皆我大中华之神圣领土;
小日本 南北棒子 以及东南各小国皆我大中华附庸小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的啊

可否把資料發到以下電郵地址?
mrchow@hotmail.com

楼主(2010-02-25):
好的,我发给你,把那资料

网友:
楼主,你这个模块传输数据的最大有效速率是多少啊?

800kbit/s?

网友:
有没有1000米以上的?

网友:
楼主PA用的都是什么IC,有电路吗?

网友:
CC1100稳定穿透8层楼。你说牛不牛?呵呵。2.4G的现在做到1.5KM没问题。

网友(2010-04-06):
24L01+PA本来就是300米的啊。

网友:
楼主的模块,我试过了,如果是对非PA模块,只有100米。

网友:
NRF24L01无线数传模块(13RMB为人民服务)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5029339086

网友:
CC1101只需23元。大家都能用得起。宇宙最高性价比!
http://www.moreway.taobao.com

网友(2010-05-06):
但是它的穿透性能如何呢?300M的距离应该是视线距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