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Atmega16单片机内外晶振设置和for循环延时问题

楼主(2009-10-06):
我的板子是11.0595M的晶振,ISP软件用的是双龙的,而且全部使用的是双龙的默认设置。但是我有几个问题不明白:
  1—我用双龙下载程序后,单片机的工作的晶振频率是11.0592M还是双龙设置的1M,还有就是双龙的ISP软件我不知道在设置是用外部晶振还是内部晶振,请大家帮我截几个图教教我
  2—用WinAVR,配置Makefile的时候我把晶振频率设为11.0592M的话,是否我的单片机就是工作在外部晶振的11.0592M频率上。还是仅仅是编译器上模拟的时候是11.0592M呢?
3—Atmega16执行一条C语言语句需要的时间大约是多少呢? 在ICCAVR中以下程序,直接编译生成Hex,并且用ICCAVR软件自带的In System Programming下载到Atmega16后,单片机设置的是用外部晶振11.0592M还是内部的1M晶振或者别的呢?
         for循环的延时程序: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int i=1141;
                for( ;ms > 0; ms-- )
                 for( ; i > 0 ;i-- );
             }   假设ms=1    回答的问题个数的多少不是问题,谢谢

楼主:
可能大家没有心情看完,或者舍不得时间回答,不过没有关系,我自己慢慢学习

楼主:
自己回答这些问题:
1—AVR单片机晶振问题:  是由熔断丝的设定决定的,可以参考Atmega16(L)的Datasheet(中文的在23页),CKSEL3..0的对应设置决定。以SLISP为例:

网友:
都是学生,我比你入门早,我帮你!

建议你用avrstudio+progisp

1.时钟源是通过熔丝的设置选择的
2.winavr里设置的频率对时钟源不起作用,只在编译时起作用,比如<util/delay.h>里的 _delay_ms()
3.如果用winavr,延时可以用库里的函数,还是很准的

网友:
熔丝编程时选用外部晶振就是外部的了。

网友:
我看完了 可是 ~!我看不懂呀
朋友  能告诉我如何设置熔丝吗  还有启动什么的
系统时钟频率 到底是那个呀~! 不是在外面所连接的晶振频率吗?

楼主(2009-12-12):
TO 6 楼:
      系统(单片机)用的时钟是由熔丝位来确定的
      也就是说 先对单片机设置熔丝位来让单片机是工作在选择外部晶振还是内部的RC振荡器

网友:
你用的是一个内部的 1M的时钟   我今天想用外12M的那里好象没有设置的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0093&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晶振&bbs_id=1000

积分:65
派别:
来自:
熔丝配置如下图

2005-07-23,18:35:57   资料  邮件  回复  引用回复           编辑  删除

【2楼】 leon101010 ARC的蜈蚣

积分:546
派别:
来自:深圳
熔丝虽说配置了,是不是忘了烧呀?

2005-07-23,18:57:52   资料  邮件  回复  引用回复           编辑  删除

【3楼】 whosun
积分:65
派别:
来自:
不啊。烧写了20多次呢。
可是我用示波器量晶振的引脚,都没有振啊。
而程序却工作得好好的。

2005-07-23,19:01:48   资料  邮件  回复  引用回复           编辑  删除

【4楼】 leon101010 ARC的蜈蚣

积分:546
派别:
来自:深圳
烧程序不一定烧配置,在你给出的图上"确定"按钮左边的"编程配置"
你有没有点?

2005-07-23,19:06:34   资料  邮件  回复  引用回复           编辑  删除

【5楼】 whosun
积分:65
派别:
来自:
有“确定”。

2005-07-23,19:15:08   资料  邮件  回复  引用回复           编辑  删除

【6楼】 leon101010 ARC的蜈蚣

积分:546
派别:
来自:深圳
"确定"左边的"编程配置"才是烧配置,光点"确定"没用的

2005-07-23,19:18:20   资料  邮件  回复  引用回复           编辑  删除

【7楼】 andy 红日

积分:843
派别:
来自:
熔丝配置错误,现选了内部RC振荡1MHz,所以是2400波特率,自己看资料,将它更正为外部4M晶振。

2005-07-23,19:25:12   资料  邮件  回复  引用回复           编辑  删除

【8楼】 whosun
积分:65
派别:
来自:
嗯。烧FUSE配置了。
可是,问题还是一样。晶振的引脚也量不出东西来。

2005-07-23,19:26:01   资料  邮件  回复  引用回复           编辑  删除

【9楼】 leon101010 ARC的蜈蚣

积分:546
派别:
来自:深圳
是呦,没看出来。
你选了内部RC振荡1MHz

2005-07-23,19:30:16   资料  邮件  回复  引用回复           编辑  删除

【10楼】 leon101010 ARC的蜈蚣

积分:546
派别:
来自:深圳
芯片时钟选项 CKSEL3..0
外部晶体/ 陶瓷振荡器1111 - 1010

2005-07-23,19:33:10   资料  邮件  回复  引用回复           编辑  删除

【11楼】 whosun
积分:65
派别:
来自:
呵呵,谢谢“leon101010 ARC的蜈蚣”的热心帮助!!!!谢谢红日的指点!!!!!
问题解决了!
小弟很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