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小弟看一下ULN2803 为什么 在Proteus 里不反相???你看看你自己的是不是也这样?

楼主(2009-10-06):
帮小弟看一下ULN2803 为什么 在Proteus 里不反相???  你看看你自己的是不是也这样
ULN2003也是??

这个勾不打就是这样

为什么都是低电平??

怎么样才能好始?? 帮忙!

这是另一个仿真里的就好使

网友:
没有上拉永远是低电平。

楼主:
可是为什么这个就好使,都是同一个电脑里

网友:
去查下开漏与开集,差不多的道理

楼主:
哪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
UNL2x03是驱动不了三角连接的BLDC的,三角连接只能用三相H桥。

楼主:
我想问是ULN2803的在Proteus 里不好使是为什么

网友:
ULN2x03是开集输出,你看下面这个ULN2803内部等效电路,再看看你的图,就知道为什么不好使了。

ULN2803内部等效电路 (原文件名:ULN2803.png)

如果ULN2803不接上拉的负载,输出三极管的集电极是悬空的,一个集电极悬空的三极管能好使么?

楼主:
你在看看下面的图
刚才仿真就好使了  可是在弄第二个又不行了

网友:
"可是在弄第二个又不行了 "

others have told you why. you just aren't listening.

网友(2010-03-21):
弄了半天,还是没有人告诉我怎么解决

网友:
"弄了半天,还是没有人告诉我怎么解决"

because you cannot listen.

网友(2010-05-24):
楼上不是有人解释了图连线有问题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俺给你造一个元件吧。怎么说呢应该没有原模型做的准确,但是结合一下模型是无源的,或者是快速器件用dil的。如点阵。用我做的元件理论分析还是过得去的;而且本人造的这个ULN2803要比默认的运行速度要快哦~ ,这个点阵也是俺造的,点亮颜色是用真实的点阵点亮用照相机提取的颜色,应该接近真实点亮的效果,不亮的点看时比较乱,如果你做的点阵不停的刷新背景就会是黑色,效果还算可以吧,喜欢的一起奉上,软件版本7.5!

因为本人画电路板喜欢用Altium所以把模板都给改了,如果喜欢可以把附件中的DEFAULT.DTF拷贝到软件根目录进行替换!